航嘉冷静王HK350-51SP S1屡烧13007求援!

楼主(2013-11-05):
一航嘉冷静王HK350-51SP S1电源,待机SB电压正常,PS-ON电压4V,短接绿黑两线无输出,检查发现下管13007烧坏,检查周边元器件未发现问题,遂换了一对参数一致的13007,通电后“叱”的想了一声就没动静了,再次检查13007,发现上管完好,而下管又烧了,焊下测量发现是B-E结近乎击穿,C-E级完好。接连已经换了三次13007了,目前对此故障没有头绪,也不敢轻易换管子了,在此向各位大师傅求教!

网友:
你仔细查查13007的B级链接的2R2电阻,应该是阻值变大了,还有稳压二极管应该也是击穿了,两个13007不对称。。光换13007是不行的,换多少烧多少,仔细查13007的外围电路

网友:
楼主有试过上下管一起换吗

网友:
查13007的外围电路

网友:
两大电容有一只失容易烧管子,还有原因是加在两开关管上的驱动脉冲电压不一样,还有驱动小管和开关管B极上所有元器件都要查一查.

网友:
重点检查高压部分估计还有坏件没查出。

网友:
楼主在第一次烧掉下管时就应该第一时间更换新的加速小电容和芯片的供电电容了!换完后测待机时芯片和推动三极管的C极输出电压是否一致,下管B极的小电阻在烧了三次管后阻值可能有变化,要焊下检查

网友:
先查300V大电容,在查13007周边  2极管和稳压二极管,主要是下管电流过大烧管

网友:
先谢谢各位师傅,回头我再照你们的建议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帮你顶起来...................

雷动九天 -10 灌水还要理直气壮!!

网友A:
你要上灯泡啊    要不然 还要烧,  低压部分要确定是不是存在短路现象,没有了以后在测13007附件的零件,如果后面不短路基本就是前面的事了,慢慢找把,不行就一个一个拆的测,就那么几个零件

网友:
两大电容都没有失容,知识相差几微法,电压一个是140V,一个是142V,中点稍稍有点偏移,应该不是问题!驱动小管一对的换了,都不是问题

网友:
感谢各位,目前检查出的问题是:13007的B极并联的两只1Ω贴片电阻阻值稍稍有点变大,实测并联值是1Ω(正常是0.5Ω),都换新以后通电就没有再烧管子了。此电源算是暂时修好了,但还没有拷机,总感觉不放心,基极电阻大了那么点点就不行吗?

网友(点评):
楼主维修电源并不熟练,二只13007应该测量一下在空载和轻载时BE间的电压,这样才知道电压是否平衡一致和电压正常,修过一些电源13007通常大多是用1欧或2.2欧的,0.5Ω起到的限流作用更小(估计13007更容易烧)

网友:
修电源至少在220v串入一个100w灯泡 这样可以避免损坏很多功率管

网友:
修电源在220V串灯泡是预防烧管的最佳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上灯泡啊    要不然 还要烧,  低压部分要确定是不是存在短路现象,没有了以后在测13007附件的零件,如 ...

低压部分也会引起高压部分短路吗,我是新手,低压部分是不是变压器次级那边?

网友:
一起换。还有要看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