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场馆是怎么导通的?

楼主(2013-11-05):
请教一下各位大哥  PR46是一个10K的电阻   PQ4就算导通了  他怎么能够拉低PQ15的4脚呢

网友:
大哥们帮下忙啊  我在线等呢 我搞不明白PQ15的4脚是怎么被拉低的

网友A:
图不完整,麻烦放张大点的图上来

网友:
你应该看看PQ4导通没有,PQ4导通才能拉低PQ15的第4脚

怎么拉低的啊 你没看见有个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不完整,麻烦放张大点的图上来

图弄好了  求大哥帮忙  PQ15的4脚只连接了一个PR46电阻 而且还是阻值那么大的电阻  怎么拉低的呢  也不是串联分压啊

网友B:
别说这PQ15是个场效应管,需要的只是S、G极间的电压差就可导通;既使是三极管,其基极串联个10K电阻也可导通的。

网友:
你看只有PQ4有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说这PQ15是个场效应管,需要的只是S、G极间的电压差就可导通;既使是三极管,其基极串联个10K电阻也可导通 ...

一个10k的电阻  19V的电压通过10K的电阻接地  电压会被拉低吗

网友:
应该是有PQ5在的事,PQ5内带电阻的数字三极管。PQ4导通可以和PQ5内电阻分压。

还超级版主呢?不懂就别乱说话呀。误导众生。

网友:
PQ4 2脚高电频 就导通接地了 PQ15是个P沟道管子 G集相对低电频就导通了 至于个电阻好像不用管吧

网友:
楼主是不是觉得应该把10K的电阻,还成10欧的电阻,或者0欧的电阻接地才能把电压拉底呀?

网友D:
如果真是接10欧或者0欧电阻,那不是PQ15的G级都对地短路了,你认为PQ15还会工作吗?
PQ15的S 级和G级有压差,就可以导通,PQ15才能正常工作。

你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
PQ4导通时,他的3脚等于接地了,加上一个RP46 等于是起到一个分压的作用

网友:
好东西啊   可以学习下 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真是接10欧或者0欧电阻,那不是PQ15的G级都对地短路了,你认为PQ15还会工作吗?
PQ15的S 级和G级有压差 ...

恩恩 我就是那个意思   我还有一个不明白的 比如说一个19V的电压经过一个10K的电阻接地  19V的电压会被拉低吗

网友(点评):
你去搞懂什么叫电势差 在说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恩恩 我就是那个意思   我还有一个不明白的 比如说一个19V的电压经过一个10K的电阻接地  19V的电压会被拉 ...

如你所说,19V通过一个电阻接地,电阻接19V供电的那一端还是19V,接地的一端为0V。这也是我以前的困惑。

网友E:
P沟道的导通是相对低电平就行。比如S极为19V 。G极只需要14.5以下就足够完全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你所说,19V通过一个电阻接地,电阻接19V供电的那一端还是19V,接地的一端为0V。这也是我以前的困惑。

我也是这个意思  如果是这样  那么PQ15的4脚就不会被拉低了啊   大家谁可以给我个解释  PQ15的4脚是怎么被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10k的电阻  19V的电压通过10K的电阻接地  电压会被拉低吗

19V那来的,有电容隔离

网友C:
引用 网友E:
P沟道的导通是相对低电平就行。比如S极为19V 。G极只需要14.5以下就足够完全导通。

恩恩  我想知道  那个10K的电阻上端的19V是怎么被拉低的

网友:
有的东西别研究的太深奥了  研究的越深越让人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9V从PQ5三极管过来的 啊

有pc25,pc28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恩  我想知道  那个10K的电阻上端的19V是怎么被拉低的

你不是说电压从PQ5过来的吗,看到里面的两个内阻没有,这两个内阻很小,与10K电阻分压后大大低于19V。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

网友:
并不是完全导通 只要控制极电压拉低就能导通 看怎么设计了 这样pQ15之间会有压降 经行分压 并不是完全导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P沟道的导通是相对低电平就行。比如S极为19V 。G极只需要14.5以下就足够完全导通。

月饼老师  请教一下  PQ15的4脚电压  是不是通过PR46和PQ5的内阻串联分压得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真是接10欧或者0欧电阻,那不是PQ15的G级都对地短路了,你认为PQ15还会工作吗?
PQ15的S 级和G级有压差 ...

老大,场管有P沟道和N沟道之分,你补下基础知识吧,两者导通条件不一样!!

网友:
这个电路好复杂

网友F:
不需要4脚接地     PQ4  导通     PQ15   PIN4   拉低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4脚接地     PQ4  导通     PQ15   PIN4   拉低就可以了

那PQ15的4脚拉的低吗  他们中间有个10K的电阻   电阻下端接地  上端是19 V  怎么拉低的呢

网友:
我也不能理解这个电路,但是有时图纸跟实际电路有出入是经常碰到的。。。。

网友:
是场管哦,,拜托了

网友G:
你还得好好学学呢,加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月饼老师  请教一下  PQ15的4脚电压  是不是通过PR46和PQ5的内阻串联分压得来的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还得好好学学呢,加油吧

谢了朋友  谢谢你的鼓励

网友:
恩恩 谢谢月饼老师  真心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B:
所谓拉低就是PQ4导通的结果。当PQ4导通时,主供电经PQ15的S、G极、电阻PR46到“地”,构成回路,即给PQ15的S、G极加了偏压使其导通。电阻PR46是起限流作用的,保护PQ15的,你不能让主供电直接加到PQ15的S、G极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谓拉低就是PQ4导通的结果。当PQ4导通时,主供电经PQ15的S、G极、电阻PR46到“地”,构成回路,即给PQ15的 ...

什么意思 没看明白  主供电本来就是直接加到PQ15的S级和G级啊

网友(点评):
你把PQ4当作是个开关,当这个开关断路或通路时看看什么情景?实在不懂,画画图就明白了。--——等效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