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华硕

楼主(2013-11-05):
  客户来的时候是不开   我换了晶振开   跑马55 没反应了   上不上内存都一样   那位大师解释一下  谢谢、。。。。。。。。。

跑55 50 就干桥吧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什么的,你都测测啊。

网友A:
具体什么情况 有码是吗? 个人建议 先测测 内存的 1.5V供电 和 3.3供电 然后 桥的1.2 和 3.3  还不行 就写下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什么情况 有码是吗? 个人建议 先测测 内存的 1.5V供电 和 3.3供电 然后 桥的1.2 和 3.3  还不行 就写下 ...

这些我都做过了,是不是桥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我都做过了,是不是桥有问题呀

我怎么看这个代码有点像是桥的原因呢。

网友:
楼主刷过BIOS没,可以刷一刷哟,我好像有一样的板子。有需要联系我

网友C:
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C:
你先上个内存试一下嘛万一有些板本来就不跑码的呢上内存和显卡看能亮不你有示波器可以打下波

网友D:
插个喇叭上去看会不会报警

网友:
楼主查下内存工作必要条件啊,不行换下时钟,还不是应该就是桥问题了

网友E:
感觉应该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桥坏了

我想应该是是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先上个内存试一下嘛万一有些板本来就不跑码的呢上内存和显卡看能亮不你有示波器可以打下波

我试过得,没有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个喇叭上去看会不会报警

没有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应该是内存的问题

内存那边的条件都是正常的。。。。。。。

网友:
你最好是换个诊断卡试下,有可能是诊断卡不支持,我上次也遇到类似的板,搞得走弯路

网友:
 确定换上去的晶振没问题吗,以前遇到过不触发  换晶振触发后不跑码,转来转去的  又换个晶振  正常

网友:
谐振电容也换掉
弄IO试试!

网友:
晶振和谐振电容都换掉试试,再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
先不要动桥..这板子有点像BIOS边边上的.822电阻坏了..换了就可能好了..我看到反厂后的板子就是修的那个位置..

网友:
现在的主板 内存控制器 都是集成在CPU里面了 你还是插个小喇叭 听听 有没有报警吧  单桥板子桥的损坏率是极高的 如果你测得的电压数值都对你还可以多点一会 摸摸桥的散热片 温度怎么样 很烫 基本上桥挂了 没有温度也是 在不行就打阻止看看

网友:
换晶振跑马了     不亮      看看谐振电容         不行的话应该是   桥问题   但是刷个BIOS也可

网友:
也有可能是桥问题

网友:
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
你换的晶振你看下
电压多少

网友:
CPU在装一下是不是没有装好

网友:
主板上好像有一个8.2k排阻,楼主可以测一下。这个板子干桥意义不大。

网友F:
还差1分下载分!  不要扣我分哈  拜托啦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ASUS的通病822排阻。。。换。

网友G:
欢欢桥吧,也许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差1分下载分!  不要扣我分哈  拜托啦

我说了又不算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欢欢桥吧,也许行、、

等客户的回答。。。。。。。。。

网友:
对!谐振电容和电阻一起都换掉! 没必要换桥!换桥 就修的没价值了  我们这桥问题都不修!!!!

网友:
内存供电系统正常后,加焊一下桥。

网友H:
.加一下桥吧,比换一个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加一下桥吧,比换一个省事,

加了啊    不换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