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m-s2l复位灯常亮己解决

楼主(2013-11-05):
今天收到客户一台GA-g31m-s2l主板,点不亮。诊断卡上的复位灯常亮。查电压,时钟,PG信号都正常。I/O,网卡,南桥都不发烫。正打算换个I/O试试。忽然想到技嘉的板BIOS不良的多,不防刷个BIOS看看。想不到,居然出现了惊喜。诊断卡跑码了。OK,搞定。NNT居然BIOS会影响没复位。给同行分享哈。免得大家换I/O,南桥,多走弯路。

网友:
技嘉主板,肯定先刷BIOS

网友:
所以呀还是技术好的就不会周万里路哦

网友:
我今天修一块GA-G31M-S2C 卡LOGO,也以为是BIOS坏,但结果是刷了BIOS故障一样。

网友:
技嘉就是爱坏BOIS

网友:
先软后硬,好习惯。但通常来讲,无复位的话一般先要检修待机供电和时钟。

网友:
长见识了。。。。要是楼主换回原来的BIOS再试试,那就更爽了。

网友:
上上迅维,胜过看十年维修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