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主板和CPU的搭配问题?

楼主(2013-11-05):
请问,主板和CPU具体怎么搭配,打个比方啊,技嘉或华硕的G41是775针脚的,E1200和E1400等等都是775针脚的CPU,那对于这个主板来说,我配哪个才会兼容比较好呢,还只要是775的CPU的都可以

网友:
好像是按CPU针数配主板的吧

网友:
G41可以上双核到四核这要看芯片组的支持

网友:
好像主板都有规格的吧,例如支持什么频率,什么针脚之类的

网友:
要看板来的AMD2的就安不上AMD3的U的

网友:
主板是按CPU的针脚来配置CPU的

网友:
针脚数和芯片组决定主板可以上什么CPU

网友:
根据主板的参数和CPU的参数

网友:
应该是看主板的技术参数更重要。

网友:
查一个使用G41芯片的品牌机的型号,到品牌机的官网上查这块主板支持的CPU。如华硕、技嘉等官网都有。

网友:
如下所示:

网友A(2016-06-13):
告诉你一个快速的方法...中关村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一个快速的方法...中关村查一下

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2016-09-25):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一个快速的方法...中关村查一下

是个办法!

网友:
直接百度就可以查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