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5):
修一台如题所示的显示器,接修时电源指示灯亮,不开机,打开机壳检查行管二次电源管(IRF630)都烧毁,二次电源整流
二极管
也击穿。用IRF730代替IRF630用RU4代替二次电源整流二极管,行管是从另一台显示器上拆下的也换上。用显示器信号源做驱动,开机。把分辨率调到640X480时屏幕能正常发光,再调到800x600时就黑屏。(用电脑主机测试时,有WNI的开机画面,待进入桌面时就黑屏)敬请各位大师指点迷津,谢谢!!!!
桌面

网友:
在主机启动时进入VGA模式后再调分辨试下

网友:
可能没有二次升压,,,

网友:
谢谢楼上二位,主电源是50伏,二次电源在640X480分辨率时是65伏。

网友:
CRT真不怎么值得修了花费很多世界

网友:
是不值得一修,求得是结果。

网友:
640*480能上画面,说明高压部分正常,上800呢,二次电源升压了吗?隐约记得这款机器的行场部分用的是TDA4856还是啥的,换了看呢,

网友:
楼主,在研究下,有问题大家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