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开机无显

楼主(2013-11-05):
今天接修一台GATEWAY NV50A笔记本本电流可以跑到1.4多无显示,是北桥问题吗?

网友:
是什么北桥的?

网友:
这样子不是很清晰啊

网友(2014-01-13):
这款机器是AMD的小北桥     现在手里有一台电流1.35A跳回1.25A 不动了   北桥背面有点发黄 不知道是不是北桥虚了

网友:
北北北北北北桥

网友(2014-09-27):
s是北桥吧 AMD 的都爱坏北桥

网友(2015-08-24):
应该确定是北桥虚焊导致,本人遇到过1.4电流有时亮有时不亮,bga推一下北桥就好了

网友(2015-11-08):
意思 是北桥的问题了 不 是BIOS问题

网友(2015-12-11):
我这今天刚好有一台,也是1.3A  这样不亮,想做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