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121的USB接口用不了

楼主(2013-11-05):
拆机之前还是好的,可是装机之后用不了,5V供电和两根数据线的对地值都是正常的,拆机什么都没动的

网友:
接U盘时灯光亮了一下就不亮了

网友:
地线没问题吗?  有时候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
测试下有没有5V的供电,没有的话应该是USB保护芯片烧了,可直接用线连起来

网友:
5 v都说了有呢

网友:
什么都没动,出问题了

网友:
现在U扣都有独立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