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暗维修

楼主(2013-11-05):
俺是个新手表达不是很好多多包涵,今天客户带来一台华硕K40开机不显示。废话少说。因特尔的CPU外接显示,感觉亮的时候屏有点反映但什么都看不见。随后就拆屏用灯照了一下才知道屏暗。我这个屏接口38 39 40是供电19V37脚是空脚。35 36脚都是3.3V正常,说一下这两脚电压必须有 ,一个是控制信号,一个是管亮度的。如果少了一个电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两脚短接可以用。我试过的。我这个屏电压信号都正常,很果断的换了控制LED的那个芯片好像是CZ=BF K10没找到一样的找了个通用的。我以前换过好几片屏了。这次也是换它。开机还是没显示。就郁闷了。以前也没修过,网上说的也就是短路才修修,那都是小问题。后来就拿好屏量电压,几乎都一样。就量到那个芯片第六脚的时候屏背光闪了一下,第六脚后面连着一个电阻,电阻另一段接地,我就取好的换上了上去。心想这芯片也有保护吗?开机奇迹般的亮了。可能瞎猫碰着死老鼠了。

网友:
做维修就要心细胆大

网友:
我这儿也有一个三星的屏led的,是芯片坏了,导致19v短路,然后在坏的屏里面找了一个换上也可以了。只要想研究其实并不是那么难。

网友:
可以我什么时候也来修几张

网友:
我这还有两张不亮的屏呢  那天也试试

网友:
 LED暗屏的  屏电路问题修过3 4个,保险   电容  升压芯片

网友(2020-03-15):
真心学习了  写的不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