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无待机

楼主(2013-11-05):
一台联想E47A  没有待机  检测各电感阻值正常 公共点的电压也正常 就是没有3V 5V  测供电芯片8206 14脚和27脚电压很低 把通往SYS_SHDN#的电阻PR251去掉 14脚和27脚的控制电压就正常了 3V 5V出来了 但是开机不显 好像不过显卡   请问有高手遇到过吗 请指教 谢谢。

网友:
还没修过.师傅们出来教导一下 学习学习

网友:
会不会显卡不好  我是新手  呵呵  独立的吗

网友:
有可能显卡也有问题,

网友:
谢谢 已经修好了

网友:
新人路过  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说下是这么好的,我这也遇到一个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呢

网友(2014-07-10):
路过看看,SHDN信号应该跟显示信号关系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