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坏的联想Z360修复经历

楼主(2013-11-05):
型号:联想z360
版号:DALL7AMB6EO  REV: E
故障现象:不开机
原因:雷击
前几天有个客户送来一台联想的Z360粉红色的笔记本,说是打了个雷就开不开机了,听了描述心头一紧,本来维修经验就不多,雷击的机器往往不止坏一两个零件,就跟客户说雷击的不太好修先放这里给查查看,实在不行就得换板。
—————————— 维修过程——————————
先接维修电源,电流200毫安左右不正常,按开机键电流有点变化
拆机,经过目测,网卡隔离有两个脚明显有打火,其他没见异常
先从论坛下了图纸,没有E版本的,找了个版号L17A的参考,估计都是Z360的也差不多,图纸这东西能找到就不错了
3V5V待机芯片PU9型号是RT8206,  3V5V电压都正常,测3V5V对地电阻,5V 900多,3V明显偏小不太正常,请来烧鸡,当电压调到2.9V时电流到了1安以上。查找有没有发热的原件,当碰到集显供电芯片RT8152E时手被烫了一下,心中暗喜,就是你了,拆掉换上

再插电源电流稳定在4毫安,按开机键,电流跳不到100毫安马上掉电
测集显电压,独显电压,CPU电压都没有
测RT8152E的4脚VRON电压只有零点几伏,对地电阻极小。

根据图纸这脚只通到了第6页的CPU和35页的一个电路,先拔掉CPU再说,好了,不短路了。。。。靠!CPU也挂了。

再查显卡芯片也击穿了,型号是:N11M-GE2-S-B1 。  这个雷威力可够大的。。。。。。。。

CPUI3 380M,这个不便宜啊,本来跟客户说如果没有太大故障350元修好的,再加CPU。。。。。。。。。  跟客户说明了一下情况,同意用比较便宜的双核代替再加180元。
淘宝之,P6200  60元,全新原装显卡80元,顺道把H55和其他小芯片也一起买了几个(顺道提一下,期间在论坛花了300元从别人手里买了2块联想的料板,其中一块板子上的H55桥掉了两个点、显卡芯片也是击穿了的)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配件到了,换上开机,电流跳到了600多毫安, CPU电压还是没有。查看图纸,其实下面才是本文重点,见下图

ISL6288238脚是开启脚,实测电压基本为0V VR_ON出来换了个名字SHDNSHDN分成3个分支——VRON HWPG SYS_SHDN#  ,图中PD7 PD9 PR28均没有安装。

CPU电压开启只通过PR21连接到了EC  IT8502E第48脚,实测PR21是好的,EC48脚电压有3.3V,   HWPG也有3.3V,   从PR21到EC48脚电阻无限大,PR21到HWPG 、SYS_SHDN# 信号点也不通,那肯定是断线了,跑线也无果。奇怪的是偶尔测量PR21附近焊盘的时候,电流会飙到2安左右,CPU电压也1.05V,应该是表笔感应电压开启了供电芯片。
既然厂家能偷工减料,我们可以往上补料,找了个10K的小电阻焊在PR28的焊盘上,通电,电流一路跳到1.5安多,CPU电压1.02V正常,接屏亮机,进系统各项正常,至此完工。

补充: 集显供电芯片5脚PGOOG出来转成 HWPG , HWPG又通过 PR28 到 CPU 供电芯片 ISL62882 的 VR_ON 去开启(应该是和     EC及风扇控制芯片共同去开启) CPU 电压           因此此板是先有集显供电,后有CPU供电的

修完机器发个帖,一是可以加深一下对修过故障的印象,整理一下思路,而是起到抛砖引玉作用,有不足的地方还望大家指正。

补充内容 (2013-11-6 21:02):
有说明不准确的地方需要补充一下,“VR_ON出来换了个名字SHDN,SHDN分成3个分支——VRON 、HWPG 、SYS_SHDN# ” ,应是3个信号合并成SHDN然后去控制CPU供电芯片VR_ON脚。实际电路只有PR21到EC

网友A:
修好的结果是PR28也通HWPG 、SYS_SHDN# ---EC  IT8502E第48脚吗?  这机修好代价有点高哈。。。

网友:
PR28到HWPG信号,HWPG信号由好几个供电芯片的 PG 想与而来,实测这几个 PG脚 是经过小电阻连在一起的

网友B:
楼主雷击的板子拿到手敢直接加电,,佩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雷击的板子拿到手敢直接加电,,佩服。。。。

用户在家里肯定开过不止一次了,再开一次又有何妨?经验不多,特殊情况还没遇到过,不过你的提醒以后还是注意点好,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户在家里肯定开过不止一次了,再开一次又有何妨?经验不多,特殊情况还没遇到过,不过你的提醒以后还是 ...

呵呵,共同进步。。雷击的机子一般网卡南桥,你要是不注意的话就有可能这两个都挂了,那楼主的维修成本就提高了,利润不就低了吗,,是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的结果是PR28也通HWPG 、SYS_SHDN# ---EC  IT8502E第48脚吗?  这机修好代价有点高哈。。。

PR28只通到HWPG

网友D:
"测3V、5V待机芯片PU9型号是RT8206,  3V及5V电压都正常,测3V、5V对地电阻,5V 900多,3V明显偏小不太正常"
这个3,5V正常,怎么想到去打值的呢?

网友E:
这板子我修的话会有点纠结,换的东西太多了,不过还好修好了

网友(点评):
说实话这机子换件比我预想的要少,H55都预备好了,故障也不复杂,像实地培训的考试都比这复杂得多。 想不到的是网卡没坏,集显供电和独显居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3V、5V待机芯片PU9型号是RT8206,  3V及5V电压都正常,测3V、5V对地电阻,5V 900多,3V明显偏小不太正常" ...

3V  5V虽然正常,但待机电流偏大,考虑后级有短路,因是雷击造成,首先怀疑网卡什么的烧毁。测电阻也不费事,顺道就测了

网友:
你已经是高手了。

网友:
PR21和EC断线了。只是找线难,呵呵,直接飞HWPG快捷,对时序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
请问为嘛不飞线呢?还有我现在还不懂你加上这个电阻跟这个电路有什么关系

网友(点评):
只是把原来厂家给省掉的电阻补上去,比飞线简单也整洁

网友:
我上次修路过雷击的,修了我大半天时间啊,网卡,南桥,时钟,显卡,全坏了,修的我想骂娘,不过最后还是修好了,报了400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雷击的板子拿到手敢直接加电,,佩服。。。。

进水才不敢,雷击的客户自己肯定试着开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板子我修的话会有点纠结,换的东西太多了,不过还好修好了

不幸中的万幸啊

网友:
网卡没有坏,很少见吧。

网友F:
LZ判断CPU坏,LZ插上CPU之后,量CPU供电电感的对敌阻值为0 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F:
LZ判断CPU坏,LZ插上CPU之后,量CPU供电电感的对敌阻值为0 么?

不是,PU7 RT8152E的第4脚是开启脚,此脚直接通到了CPU,也可以说此芯片的输出电压开启受CPU控制,此脚不应该是 0的,换上CPU实测 700 左右 。

网友G:
VR_ON出来换了个名字SHDN,SHDN分成3个分支——VRON 、HWPG 、SYS_SHDN#

网友G:
我认为是EC发出VRON 经PR21后改名SHDN开启CPU供电吧?你还说从PR21到EC48脚电阻无限大,怎么不飞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PU7 RT8152E的第4脚是开启脚,此脚直接通到了CPU,也可以说此芯片的输出电压开启受CPU控制,此脚不 ...

哦,多谢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认为是EC发出VRON 经PR21后改名SHDN开启CPU供电吧?你还说从PR21到EC48脚电阻无限大,怎么不飞线呢?

有说明不准确的地方需要补充一下,“VR_ON出来换了个名字SHDN,SHDN分成3个分支——VRON 、HWPG 、SYS_SHDN# ” ,应是3个信号合并成SHDN然后去控制CPU供电芯片VR_ON脚。实际电路只有PR21到EC,这3个信号正常都应是高电平,任何一个为低都会拉低CPU供电芯片的VR_ON,实测都为高,判定是PR21到EC断线。跑了一下线很费事,所以就近从 HWPG 补了一个电阻,至于为什么补电阻而不是飞线原因有三:省事、美观、更重要的是符合电路设计和时序也尊重原设计。当然飞线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认为是EC发出VRON 经PR21后改名SHDN开启CPU供电吧?你还说从PR21到EC48脚电阻无限大,怎么不飞线呢?

帖子有说明不准确的地方需要纠正一下,“VR_ON出来换了个名字SHDN,SHDN分成3个分支——VRON 、HWPG 、SYS_SHDN# ” ,应是3个信号合并成SHDN然后去控制CPU供电芯片VR_ON脚。

  实际电路只有PR21到EC,其他三个原件PD7 PD9 PR28 有焊盘但没安装。选择补电阻原因有三:省事、美观、更重要的是符合原电路设计和时序并且尊重原设计。当然飞线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VR_ON出来换了个名字SHDN,SHDN分成3个分支——VRON 、HWPG 、SYS_SHDN#

是原打算用HWPG,后来改用VRON
SYS_SHDN#是过温关断信号~来保护的

网友H:
PR28应该本来就有吧,掉件了,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PR28应该本来就有吧,掉件了,很正常。

PR28没有装,有实物的可以看一下

网友:
高手!好好学习一下!先占个板凳!哈哈哈哈

网友:
新手先收藏了!

网友:
雷击最怕烧板 想想都蛋Teng

网友I:
不确定的事太多了。你的时序没跑吧。跑的话应该不用这么费劲。
最后还是在无意中找到了关键点。
我想说的是。为什么没烧网卡呢?

网友:
楼主是哪里人   现在还有打雷的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确定的事太多了。你的时序没跑吧。跑的话应该不用这么费劲。
最后还是在无意中找到了关键点。
我想说的 ...

我也在奇怪没烧网卡呢,时序没怎么跑,都是击穿之类我觉得跑时序也不怎么省事,这机子也没费多少劲,除了换显卡换了2次,第一块是拆机的也是坏的

网友:
算了下  楼主修这机不是为了赚钱  是为了钻研技术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