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到底是哪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3-11-05):
]收了一台瀚视奇19寸液晶显示器,刚开机时,显示器正常。10分钟以后,屏幕开始出现白色不断跳动的横杠,还伴有花屏。那别的显示器的驱动板和电源板替换,故障依旧。屏幕正常的时候没有问题,应该是屏上的电路板的问题吧?请指教~不胜感谢,见下图:

画面上的白色横杠和花屏,是不断闪跳的

网友:
求解答~谢谢~还录了一段视频,正在上传

网友:
屏坏了.放弃吧

网友:
额~发不了链接~

不要啊~我不要屏坏了~

正常的时候,屏是正常的。应该是哪个元件坏了吧?

网友:
是版上的问题 查下条件就找出问题了

网友:
遇到好几例了 都是液晶面板坏了 没的修

网友:
我也有好几块呢,都放弃了没得修,真是可惜了

网友:
搞不懂屏为啥这么容易坏

网友:
都说屏坏了,但是刚开机的时候,有10分钟左右,这个屏是完全正常的,然后先是屏幕有点点闪,之后出现白色横条闪,最后越闪越厉害,伴随着花屏。
我感觉应该是屏电路板哪里有问题,我想的是,刚开始温度不热,等灯管亮时间长了,屏电路板热了,慢慢出现的这个故障,应该是哪个元件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芯片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