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sion液晶电视下面发暗

楼主(2013-11-05):
一32的液晶电视原先故障为:电源指示灯亮不出图像。拆开检查了下,300V大电容一路的一个检测电阻烧坏了,原先是0.12欧2W的,换了一个0.24  2W的,在同一路上还坏了两个场效应管12N50,也都换了。全换好后可以出图像了,但是上面图像正常,下面图像有点发暗。并且还有吱吱的声音。。。。。会是哪的事呢,,难道这个电阻换的不可以吗

网友:
现在就听到这个大变压器和那两个场效应管附近吱吱响,,,从300V电容到0.1欧电阻坏了,换了,,再到两个场管击穿了,也换了,,然后再到那个变压器,,。。是变压器的事吗

网友:
不明白,帮顶下,

网友:
有点像是400V的滤波电容不良照成噪声,或是24V负载过重

网友:
0.1的还用0.1的换,不能换成0.24的,否则带不起负载

网友:
下面灯管没有点亮  查一下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