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图中AD_OFF 起什么作用 怎么运作的?

楼主(2013-11-05):
(图片)

网友:
保护电路的信号,看从哪出来的了

应该看这个电路的图纸而不是断章取义,这个明显是隔离保护的一部分,楼主问怎么运作就要看后面怎么去做隔离,做哪些隔离,不然只能告诉你,高于3.3v这个信号就有效

网友A:
这个是隔离保护电路
ACOFF在拔出适配器时为高,假设当AD+的那个管子不受控制而导通,当插上适配的时候会出现5A大短路,为了防止烧毁芯片或电池,所以设置了ACOFF,当拔出适配器ACOFF为高,导通Q12,Q13使公共点电压拉低,导致无法开机来实现一个保护功能。
我的解读是这样子的,你可以自己尝试解读一下这个图。ACOFF,ACIN 这些主要的隔离保护主要条件,我觉得还是要搞明白点的好,

这个在这地方体现不到什么,主要是在插入适配器时关闭适配器与电池的隔离管,保护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隔离保护电路
ACOFF在拔出适配器时为高,假设当AD+的那个管子不受控制而导通,当插上适配的时候会出 ...

你自己先看清楚我写的什么再来点评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