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stro 1440 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3-11-05):
             机器PCH桥32.768KHZ晶振部位进水。 因为不是很严重,就用洗板水清洗下,后面开机正常了。第二天客户抱着机器过来了,说今天早上又开不起来 。心想应该还是CMOS电路有问题,我没有示波器,又担心零件变质,于是把晶振和电容都换了,居然又好了。  测试了几天没问题 , 就放在那里等客户来取。
              客户来拿得时候,不想发生的事情出现了,居然又开不了,当时我的那个心清沮丧的啊。在论坛上找不到此机图纸,就找了个EC的资料测了下,判断是PCH桥的问题。上淘宝订了桥,换上去后能开机了,但不显示。发现取下CMOS电池,能亮机,真要逆天了啊!  现在真的是没思路了, 继续修的心思也没有了.  附:修这个机发现此机不上CPU,会触发到0.05掉电,我中间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了好久

网友:
再仔细但一下,别的地方有没有进水,如南桥,北桥,显卡等芯片四周有有被腐蚀而至中间,上次修个SL410K的和你的情况一样样儿的,结果发现南桥里面也进水了,换了就OK 了。

网友:
我有个1440愁死了开机不亮供电都正常 换主板太贵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   不开机的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COM电路有短路造成的。测下周围元件,

网友:
应先烤板过后再试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桥潮湿了 引起的吧。 建议吧桥重新只求

网友:
烤板在查别的地方有没有进水

网友:
  换的新桥  就晶振部位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