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的一点小经验

楼主(2013-11-05):
1、有些高压板  控制电压达不到触发电压  不能点亮高压板   故应接屏供电
2、通常屏暗都是背光引起的,也就是高压板或灯管不好,但是也有特例,
    有时屏线不好也会屏暗,屏接口是20阵插的,用双6的屏线就暗,用双8的屏线就好使   也可能屏的问题,
3、通常屏闪灯管或高压不好,也有可能是屏线或有干扰
    像(指示灯和屏)亮一会灭,灭一会又亮,来回循环,一般是电源供电不好,也有可能是高压保护,如果是不规则亮灭可能是按键主板的问题
    如果指示灯正常,屏正常亮一会就灭,那就是高压板或灯管不好,也有可能是高压供电不好

网友:
不错,楼主说的很正确,修过一些显示器,跟楼主所说的原因基本上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