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ONY VGN-TT45屏接口处元件是什么

楼主(2013-11-05):
求SONY VGN-TT45  板号 MBX-191 屏接口处元件是什么无件,,不知道是电阻不是电感,保险。。现在是屏暗,,,

网友:
有修到此机的兄弟。麻烦测试一下。。谢谢。。

网友:
记得修到过,好像是保险,我直接加锡连的,你测下与公共端相连不

网友:
你看看两端电压多少直接飞线

网友:
一端相连公共点。。一端不连。连的是边上的那个大电感,,,没图纸不清楚是不是保险。。我怕不是保险给主板烧了,,,有一端边在一个大电感上的我想因该不是保险吧。哪有公共点连电感的。。

网友:
在线等侍结果啊。。不确定不敢动手啊。。。。。

网友:
有好心人帮个忙吗。。在线急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