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50S3 闪屏维修

楼主(2013-11-05):
飞利浦150S3 闪屏维修,今天维修一台150S3。闪屏,用代换灯管试过,是灯管的背光在闪。

特别是在调节亮度时很明显,是不是驱动程序的问题?

网友:
没修好吗??换了灯管也闪???

网友:
是的,我在外面外接灯管,看到灯管在闪。

网友:
刚刚发现了一个问题,在调节亮度是,好象亮度是反的。

网友:
是轻微的呼呼闪  还是一黑一亮闪-  -?

四根灯管的电流如何?    是不是都相同呢

还有接地是否良好?

4灯的么  灯管位置互换一下- -?

网友:
不会是高压供电部分的问题吧,查查前面板按键看看吧!!!

网友:
改个高压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高压板单独接12V  再来点屏  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啊

网友:
是轻微的呼呼闪,几分钟后就没事了。是双灯管的。

网友:
灯管接地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