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主板触发正常无CPU供电无复位电压无时钟电压PCI A15 0v A16 0V IT8721F

楼主(2013-11-05):
华硕M4N68T主板触发正常无CPU供电无复位电压无时钟电压PCI A15 0v A16 0V IT8721F,测了一下主板的供电:PCI A14:3。3VSB正常

PCI A15复位:0V不正常
PCI B16时钟:0V不正常
IDE 1脚复位:0V不正常
CPU供电:0V不正常
内存供电:1。5V正常
内存铺助供电VTT-DDR:0。76V正常
1。2VHT总线:0V不正常
南桥:3。3VSB正常
南桥:1。2V正常
南桥:1。5V正常。

南桥25M晶振:1。65V  1。64V
南桥32K晶振:1。50V  1。40V
这板是NV单桥的,现在南桥的晶振有压差已经正常了,但是为什么不出PCI B16时钟电压捏?还是南桥发EN信号给CPU电源管理蕊片,电源管理蕊片正常后发一个PG给南桥,南桥在发一个控制1。2HT总线才得1。2HT总线电压,收到1。2HT,才发PCI 复位时钟????不太清楚,请说下:

网友:
显卡供电呢?不是全板供电都正常才有复位吗?

网友:
我也是广西的,你先查一下CPU供电IC的33脚EN有没有1.2V。   ASUS的板有很多822排阻的问题.你一个个换.

网友:
先修CPU电压再慢慢搞下面的,电压都不正常后面的当然会没有。

网友A:
楼主NV芯片组的时序你不知道么?NV的都是内存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在出复位。CPU供电都没有哪来的复位,无CPU供电看看CPUVDD_VLD是否正常和桥的PWROK,无总线看看HT_VLD是否正常送到南桥,检查HTVDD_EN是不是高电平。楼主这块板我看你还是把CPU供电修出来在说。

网友:
看看桥虚焊没

网友:
主要还是CPU供电问题,修好过后,后面都会出来了,看CPU供电芯片开起条件。

网友:
先查io是否送出pwrok给nforce,如果有,则加焊桥

网友:
nforce同时开启htt和vcore,所以htt和vcore都没有电压

网友:
内存供电有了,再搞CPU供电,然后一个一个解决各路供电问题。

网友:
谢谢回答,我在论坛上找到了M4N48T的点位图看了一下,这个CPU供电IC是EPU ASP0903 它的33脚是EN脚由类三极管D14控制,这个类三极管的1-3脚是相连的只有0。38V,类三极管2脚由南桥直接发出电压是0。15V,现在不知道这个南桥发出的0。15伏EN控制电压是否正常,有好板的说一下:故障点:EPU ASP0903  33脚:EN 0。38V
D14 2脚:由南桥发出EN控制电压 0。15V不知道正常不??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NV芯片组的时序你不知道么?NV的都是内存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在出复位。CPU供电都没有哪来的复位,无 ...

谢谢回复,我下了点位图看了看第一个PG电压PWRPG(也叫PWROK)电压,从点位图上看到PWROK电压是由+3。3VSB-SYS分两路。1路:第一个PG电压PWROK+3.3VSB-SYS----OR605 8。2K  ----R17 0欧-----南桥 0V2路:第一个PG电压PWROK+3.3VSB-SYS----OR605 8。2K------OR2130 33欧------IO IT8721F 78脚 0V

问题来了,是南桥坏拉低了PWROK电压还是IO IT8721F 78脚拉低了PWROK电压 如图:

网友:
已经修好了,已经修好了,原来是OR605 8。2K电阻坏了,换了一个上去OK。走了一些弯路,在判断是南桥还是IO坏把PWROK电压拉低情况下,我把IO 78脚去掉不接,这时PWROK电压就出来了,以为是IO坏了换了一片上去故障还是一梓,在论坛看到华硕主板的822排阻爱坏,但我的是822电阻也是不是一样爱坏的,抱着试试看把这个822电阻换了。一开机OK跑码亮机。谢谢大家了。

网友B:
附代:IO 8721F的开机流程图 和 M4N48T 的点位图(打开PCBRepairTool.进入软件界面后按CTRL+F10调出文件选择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过来学习、、、

杀了他。。。。

网友:
我的asus p5g41t-m lx2电压全正常pci a15  b16 0v还没搞好!好晕!不知道是不是时钟坏了。

网友:
你这个板子跟我这个很像 最后也是换IO边上的排阻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1494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附代:IO 8721F的开机流程图 和 M4N48T 的点位图(打开PCBRepairTool.进入软件界面后按CTRL+F10调出文件选择 ...

这个图和右边的主要脚位好重要,记下了

网友:
看了,挺好。顶一下。

网友:
直接上机bag吧 桥虚焊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