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30A麦克风

楼主(2013-11-05):
麦克风的阻值是800左右可以判断为好的。主板上麦克风一般都只经过一个为4.6~4.7K的电阻直接到声卡芯片上。在上电情况下4.6K电阻到芯片一端电压为1.5伏左右、到麦克风一端为2.5伏左右。而我修到的UL30A这片板麦克风这端电压为5伏。测量旁边电路发现一个6脚管子给麦克风供电。果断把这6脚管子换掉。麦克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