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achines D640时亮机时不亮机

楼主(2013-11-05):
同学的一台emachines D640,送来时开机不亮,拆开机子看了一下,AMD芯片组,测电压都产生了,凭经验感觉是北桥的问题,于是加焊北桥,亮机。装机测试一切正常,叫同学过来取机,取回去后,第二天同学打电话来说机子又不亮机了。我说:不会吧!如果真的不亮机了只有再拿过来哦!第二天送过来一看不是不亮机,是不触发了,待机0.01A,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拆开看吧!拆开再次试机,又触发了,亮机了。奇怪!多开几次,又不触发了!于是测待机3.3V,5V,正常,按开机键,开机键上电压有变化,可是电流表指针只有轻微的摆动到0.1几,很快就掉到o.o1A,过一会待机恢复到0.02A时又可以触发。但触发后马上又掉电。什么也不动,有时候又可以亮机,真是感觉到有点奇怪!现在此机正在维修中。。。。。。

网友:
我的现在不亮,电流1.2 不动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查看下coms电池还有没有电

网友:
解决请告知

网友:
AMD的南北桥  加焊

网友(2013-12-09):
AMD 的机子不好整,又不稳定   这个机子是AMD芯片组     BIOS电子无电也会不亮,  我见此类机子都改一个3.3V至BIOS电池座,和普通机子就一样了,不上电子也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