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68V3 V1.1上电瞬间掉电

楼主(2013-11-05):
今天拿到一块盈通的板子,下面我先介绍下这个板子的情况,上电瞬间掉电,但短接复位针再给开机针加电的情况下可以上电,复位常亮,测供电都正常,晶振也用示波器测试好没问题,再加电下再次复位,偶尔可以跑码点亮,刷BIOS,连续N次正常跑码,可过了几分钟,又不加电了,这是个神马情况啊,CPU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都正常,就是开机掉电,重复使用复位开机法又能跑几次码,大部分直接掉电

网友:
又试了下,掉电的瞬间在跑码

网友:
求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
另外,拔掉4PIN不掉电,但CPU供电确实没问题

网友:
正常跑码不掉电,我现在可以用复位法让其跑码,跑码后一切正常,给个思路啊大神

网友:
海韵之恋 -10 严禁灌水

网友:
CPU供电还正常?

网友:
估计是南桥吧!~

网友:
100%开机大法,是在开机的瞬间,点复位针就不掉电了,然后强制4秒关机再开机就正常了,思路啊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在那呢?

网友:
我在,100%开机大法,是在开机的瞬间,点复位针就不掉电了,然后强制4秒关机再开机就正常了,思路啊大神

网友:
好吧,我干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