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源的12V,只有8.5V

楼主(2013-11-05):
一个普易达的电源,不插负载的话,可以启动,风扇能转。一插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量7500的12脚只有9.2V。有时也能开机,过一会儿就掉电。待机时量12脚,只有8.5V,整流管前面量交流电压有13.2V,945三极管似乎也没有问题,不知道怎么弄了,问问大家

网友:
我晕,你换电源来试过没有???

网友:
7500的12脚开机前9V多,开机后应该就会有十几V的,你查一查保护了没有。

网友:
换掉12脚的供电滤波电容50V47UF,看看有没改善,如果没有就检查12脚对地的电阻、更换待机5V的电容,看看后级输出12V输出到7500的12脚的电路元件及电路有没问题(通常只有一只二极管、电阻),整流管用二极管档测量有没坏

网友A:
如果不是7500那的供电电容问题的话,软启动的可能较大,看你这情况就是了,把启动电阻换了试试

网友:
是个50V100UF的电容,我换了,也不行。

网友(点评):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没看到回复里的思路,还停留在换零件的阶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7500那的供电电容问题的话,软启动的可能较大,看你这情况就是了,把启动电阻换了试试

今天早上把稳压二极管换了,开始开机没问题,就是进系统蓝屏,风扇转的有点慢,开两次机就又开不了,风扇转一下就停

网友(点评):
很明显电源的负载力不足,引致开机保护

网友(点评):
同意雷动九天的观点,7500的工作电压比较宽,修到几个电源都是9V左右,而楼主这种情况我也碰到很多,多是前极两个大电容或大电容并联的分压电阻坏,造成一路开关管工作不正常从而引起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今天早上把稳压二极管换了,开始开机没问题,就是进系统蓝屏,风扇转的有点慢,开两次机就又开不了,风扇 ...

启动电阻是哪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阻是哪一个?

不明白你换稳压二极管干什么!(不换待机电容却换二极管!)不知道启动电阻??跑线到辅助开关管那,有200K以上的大电阻(串接或单个2、3W的电阻)从大电容的正极引电到辅助开关管,通电时触发开关管工作。如果电阻虚焊或阻值改变,你明白滴!!

网友:
应该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找个电源看看吧  还不行的话  主板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你换稳压二极管干什么!(不换待机电容却换二极管!)不知道启动电阻??跑线到辅助开关管那,有20 ...

正解啊~~~楼主没有维修思路啊

网友:
找个电源看看吧  还不行的话  主板短路了或主板坏了

网友:
跟换下大虑波  在不行就动后区的小12v

网友:
看了就要顶,这是必须的

网友:
查电容,有个点解电容不良或漏电

网友:
我把2222A的三极管拆了,没找到换的就安上去了。把3V、5V和12V的电容全换了,似乎是好了,开机一个多小时没事。

网友:
供电不足

网友:
也来顶下吧

网友:
+5VSB供电电压正常吗?如不正常,则是辅助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