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 不触发

楼主(2013-11-05):
待机0.01 不触发 无3v 5v  测量5v短路 拆掉ISL6237 不短 手头上没有6237  用TPS51427 带换后 3v  5v 都正常了 可以触发  但是电流跑到0.56 就闻到糊味 ,PQ19 烧了 换上又烧  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的公共点是不是有短路哦

网友:
像着种问题 要芯片和上下管一起换掉  要不然 你换上官还是会烧  换多少都没用

网友:
换原装的看看啊

网友: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新片DH虚焊导致。建议把芯片加焊一次,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上下管一起换吧!

网友:
换原装的试试啊

网友:
最好换同型号的上管,不然把上下管一起换掉

网友:
原来老实说  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经验之谈,确认芯片焊好后就将料板上的上下管一起换过来应该就OK拉

网友:
上下一起换最好

网友:
公共点短路,装上一个烧一个,排除掉短路先

网友:
1,可能后面短路,
2,6268有问题,
3,6268与MOS管之前断线。

网友:
学习了!如果斑竹修好了请分享下经验啊!

网友:
已修复 换了6268就好 谢谢

网友:
控制芯片,上下管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