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W300不触发求解

楼主(2013-11-05):
现在待机0.065,按开机键EC87541,2脚开机信号接到信号后,4脚的DNBSWON#没反应,一直是高电平,EC供电45脚有,现在就是想问一下,这一款机器BIOS参于触发吗,另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求老大抽空说一下吧,换了二个EC了,谢谢

网友:
我说的不明白的可以说一下,我再增加,求解啊!

网友:
看下开关是否不良—还有开关到EC有无断开,查下EC的供电,时钟,复位,这些都正常的话建议刷BIOS

网友:
换EC试下。。。

网友:
查EC供电,时钟,复位,L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