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路由器怎么设置两个网段一个0段一个1段

楼主(2013-11-05):
比如一个是192.168.0.1 一个是192.168.1.1 且是同一个路由器的内网。求兄弟们帮帮忙!!!!感谢了

网友:
同一个外网IP 还是有2个外网IP? 设 192。168。0。1是主路由,次192。168。1。1,次路由的上网方式设成静态IP上网方式,从主路由那给次路由一个IP地址例如192。168。0。2 网关就是192。168。0。1。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意思是一个路由器。现在网吧200多台机子,IP用完了,在不加路由器的情况下设置两个网段

网友:
桥接不行吗

网友:
子网掩码 255.255.0.0即可

网友:
买个AP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