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E430不触发

楼主(2013-11-05):
联想E430无3V 5V  RT8205  VIN 19 V ,EN 3V ,ENTRIP1和2 为 0V,线性3 5V  已经有了 网上看你们说,ENTRIP1和2  要接个电阻到地  开启  3 5V   实际中发现PQ 405 控制级 已经 有5V  求教大神  接下来我该测什么    是BM#吗

网友:
图在这里!

网友:
修个电脑有什么大不了的,搞的这么狼狈,大不了不修就是咯。

网友:
PQ406控制脚来个高电平,使它导通

网友:
VS电压没产生吧

网友:
ROM有没有损坏

网友:
这个是EC里面带ROM的   明天听你们的  去查VS

网友:
我看了下图  VS  好像就这两个地方  正常情况下VS  应该保持高电平吗?还是MAINPWON  也是个关键点?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但是MAINPWON阻抗偏低 为8,断开了还是低,估计是PCB短路

网友:
这个EC是带程序的,我正在修一台

网友:
vs电压寂寞有怎么可能出线3    5V

网友:
VS图上是空的啊·、、

网友:
楼主你的e430修好没啊,我有一个一样的 拆下pq407就有待机,不过开不起来

网友(2013-12-05):
换下EC 吧 , 别用新的用拆机的, 这个EC还需要刷程序

网友:
楼主你查下你的BM#是不是为高电平,我手里有个机器和你的一个故障 但是我吧PQ407拆了有待机 但是不触发 io换了之后MAINPWON都没电了 怀疑EC带程序 闹心中

网友:
抢个烧饭

网友:
上次修过跟你的情况 差不多 换拆机I/O好了的,这个 I/0是带程序

网友:
这款机子那个BM#信号容易出问题、正常应该是低电平。但我不知道BM#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怎么引起的BM#变高电平

网友(2014-01-04):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2014-03-04):
请问楼主 你的E430 到底修好了吗

网友:
B+电压有没有,先从点火电路开始。别走弯路,刚修好一个,主板正面最右下方角那个电路坏了。

网友:
补充一下,刚才打错字了,是电容

网友:
上次修过跟你的情况 差不多 换拆机I/O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 你的E430 到底修好了吗
不错不错 我今天修了一个 也是主板正面最右下方角那个电路容坏了。

网友:
EC 带程序的 有卖 的吗

网友:
q 我好有一个这样的本不开机了

网友:
测PQ406能导通的条件,包括图上的三个信号的电平,来进一步是哪个信号有问题

网友(2014-04-09):
先刷BIOS 不行再换EC

网友:
这个EC里面是带程序的 注意哟

网友:
ec 南桥的 工作条件 查了吗

网友:
KB坏了吧,换了就好

网友:
讲的非常好,我已经记住了,希望再发一些技术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