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X 掉电 已解决!

楼主(2013-11-05):
今天接手一片 ASUS的板子 颜色是华硕板子特有的屎黄色!接手情况  看到板子是NV单桥的  顾客说跑了几家了 ! 我看到这单桥的就有种上BGA的冲动  不过还是先上电测试!一上电 看到检测卡没有跑码 !刚要拿起表去测场管上的电压 ! 嗨  NND 掉电了  重复点开关N次  基本上  上电4秒左右就会掉电!在这点开关的几次中  电压基本都已经测出来了  出了CPU的供电只有0.3v左右 其他供电基本正常!到讯维了看了下  我去  通病啊  而且 基本上都没有解决! 很有大神都说要干桥!也有说CPU坏的 我测试CPU是好的 虽然我也有干桥的冲动 但是我还是忍住了  直接开启疯抢!风力最大!温度直接450!对准那小小的CPU供电管(貌似是 AP0-??, 应该是16脚的小芯片! 只修了20来分钟顾客就付钱走人了  没注意记!)猛吹! 大家都晓得华硕的板子 坚若磐石啊 不是822 就是芯片虚焊! 我吹了会  听到啪啪的两声响  心想 MD 管子吹挂了?  草!!直接上电  涛声依旧!  草!!不会这么脆吧 心想 反正这样了也不差这一刀了  !直接在此风枪开到底!直接把芯片取下来!然后脚位用烙铁拖好  直接风枪风力最小 把芯片吹上去!上电 !欢快的跑码!插上显卡再点!亮机!维修结束!顾客走的急也就没上图片!虽然此次维修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看到有很多兄弟们都在问这个问题!我也就把这帖子发上来分享一下  做个维修思路给大家!  技术含量虽然很低!但是小弟一片心意已到!  对了  最近下载太多  分数直线下降啊!有时还扣积分!  兄弟们  能加分的  别忘记加点下载分!小弟先谢过啦   哈哈!!

网友:
楼主威武  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 但是帮到我了  这板子修的头疼啊!!!谢谢楼主啊!!!!!!

网友:
哎!!!可惜  我的板子已经在料板框里了!!!蛋疼啊  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供电管的原因!!

网友:
华硕板子,修的头痛。

网友:
不错啊,遇到这样的问题多一个参考!

网友:
万分感谢,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
为什么这个帖子没早点出来都已经报废好多块了。都是一样的问题。不过还是谢谢楼主的 经验。。

网友:
华硕这个上电,不久断电的板,好多都是头痛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