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lm ,cpu-vid全高导致无cpu供电,vid直通cpu和供电芯片,上拉1.12v。求助

楼主(2013-11-05):
联想 g31-lm,开机无复位,查cpu无供电,isl6312供电正常、en来自桥供电好1.2v也算正常。查vid组合0~6全为1.2v。
vid组合除了上拉1.2v以外直接连通cpu和isl6312:
上面是供电芯片,下面是到cpu

上拉电压vtt_out_r来自cpu自身,电压1.2v:

注:我用的cpu是 pd 2.80G,应该没问题吧。为什么会vid全高呢?775针还有什么给vid供电的线路吗?

补充内容 (2013-11-6 15:10):
应该算是解决了! 换了cpu可以亮机!感谢各位朋友的定力支持和帮助!
原来是奔腾D 945 2.8G,后来换了 奔腾D dual-core 就可以了!
---------
查g31芯片组资料,确实写:Core 2 Quad/Core 2 Duo/Pentium Dual-Core

网友:
这个有点麻烦,等大师来教你吧、、、

Rngon -2 严禁灌水

网友:
祈祷大师现身说法啊

网友:
等待大师的解答,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
换芯片试过没有

网友A:
INTEL主板是总线供电给CPU,CPU发出VID组合,你查一下VTT_PWRGD这个信号是怎么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TEL主板是总线供电给CPU,CPU发出VID组合,你查一下VTT_PWRGD这个信号是怎么来的.

vttpwrgd来自于总线供电1.25v的供电芯片pg脚,电压1.19v。

送给cpu供电芯片的en,还有cpu的AM6脚。(不过图纸上这两个位置的信号方向都是向外,画错了?)

感谢版主指点,两块相同的板子,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供电芯片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 CPU供电管理 IC的工作条件 或者 断开这个信号与  总线供电1.25v的供电芯片pg脚的连接看电压有没变化 ...

您还是怀疑供电ic的en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ttpwrgd来自于总线供电1.25v的供电芯片pg脚,电压1.19v。

送给cpu供电芯片的en,还有cpu的AM6脚。(不 ...

主板图纸型号是什么,或者你发一个上来。

网友D:
哎呀  这个通病是座子虚焊

网友:
换个CPU试试
PD系列不适合G31的主板

网友E:
查一下vid组合是否真确,如果正确,查一下cpu座的供电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图纸型号是什么,或者你发一个上来。

联想 g31t-lm v1.0

网友:
换CPU试试 再不行就换PWM  VID线全高跟没有上U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一下vid组合是否真确,如果正确,查一下cpu座的供电2.5

我就怕的就是众多的小供电,您说的2.5指哪个供电?有大概的名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 我 觉得问题  在 与 总线供电1.25v的供电芯片pg脚与 VTTpwrgd信号 相连的线路

刚才量了,vttpwrgd确实到了供电ic的36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呀  这个通病是座子虚焊

如果是虚焊,假负载可以检测出来吗?

网友:
你上什么U 测试的 用灯座 看一下 虚焊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