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先开机正常后不久就花屏闪屏,G41主板,使用集显和独显均如此,每次都是关机很久

楼主(2013-11-05):
电脑先开机正常后不久就卡屏鼠标不动、花屏闪屏,G41主板,使用集显和独显均如此,求办法
每次都是关机很久,开机才正常一下子,然后又继续花屏了,
怀疑散热问题,于是给南北桥重新上过散热硅脂了,情况还是如此,
进入PE系统也是正常一下子,然后又继续花屏了
重新安装系统也是如此,经常没有安装完就闪屏花屏了,关机好久,才安装成功2次,
安装完系统后,还是正常一下子,然后又继续花屏了
怎么办啊,求办法

拔掉硬盘,使用集显
2位诊断卡停在C3,但是我进入pe十几分钟了,没有花屏

网友:
明显是VGA接口电容  电阻  和北桥的原因

网友A:
显示器驱动板坏,屏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驱动板坏,屏坏

换过显示器了,显示器接笔记本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难搞吗,动手能力有限哦

查看VGA接口 三基色对地阻值 如正常 换北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过显示器了,显示器接笔记本没有问题

加焊北桥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看VGA接口 三基色对地阻值 如正常 换北桥

拔掉硬盘,使用集显
2位诊断卡停在C3,但是我进入pe十几分钟了,没有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北桥 试试

拔掉硬盘,使用集显
2位诊断卡停在C3,但是我进入pe十几分钟了,没有花屏

网友:
直接把北桥拆掉重新植球看看是否有问题 呵呵

网友:
用风枪吹一下显卡试试,正常就做显卡

网友:
先吹一下显卡啊

网友:
你把内存条换一根试一试,再不行就把北桥加焊。

网友:
换电脑接显示器分开诊断下,庞统来讲有可能是显卡,内存,主板,显示器等

网友D:
把硬盘全盘格式化然后再做系统,我的硬盘以前有病毒的时候就出现这个情况。从新分区之后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把硬盘全盘格式化然后再做系统,我的硬盘以前有病毒的时候就出现这个情况。从新分区之后就好了

问题是不插硬盘,插U盘进入pe系统也会花屏啊,这样的话就排除硬盘的问题了

网友E:
C3是不过内存,换个内存看看;如果不行就换个CPU看看,因为现在集成显卡是集成在CPU里面的,如果换了还是那样,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支持一下 又看到一个新故障

网友:
很大可能就是桥问题,或者供电芯片不稳定,前提是保证内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C3是不过内存,换个内存看看;如果不行就换个CPU看看,因为现在集成显卡是集成在CPU里面的,如果换了还是那 ...

虽然显示c3
但是可以进入win7系统运行2个小时左右,775的主板,显卡不在cpu里面啊

网友:
虽然显示c3
但是可以进入win7系统运行2个小时左右,775的主板,显卡不在cpu里面啊

网友:
楼主应该用排除法,先排除掉CPU 内存 问题,再说是不是主板芯片不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不插硬盘,插U盘进入pe系统也会花屏啊,这样的话就排除硬盘的问题了

你自己说的拔掉硬盘进PE十几分钟没有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说的拔掉硬盘进PE十几分钟没有花屏

时间一久pe也花屏了

网友E:
那就加焊北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加焊北桥看看

现在好像不花屏了
但是电脑开机运行十几分钟后就会卡屏,屏幕不动,鼠标也不见了
不稳定啊

网友(2014-02-17):
我也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前提是我把北桥给加焊了!(但没有用多少时间,感觉只是预热了一下!

网友:
有时候一种故障需要用很多种方法试过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写的很好,学习一下,这里高手云集啊,很好

网友(2014-05-18):
我 手上 现在有块 技嘉 G41MT  开机 几秒 正常  过 几秒就 阴影花屏  搞了北桥 还不行

网友:
我碰到过一台品牌机,amd的cpu,是cpu导致花屏。建议你换块cpu试下,按你的描述90%是cpu问题了

网友(2014-06-18):
我的也是这样的呀 晕 我 的g31何解

网友(2014-11-24):
看电影又闪又花,会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2015-07-07):
主板能搞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