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安全起见,显示器电源板接假负载

楼主(2013-11-05):
显示器电源板接假负载代替220V保险丝,请问后续电路的电压会正常吗,5V,  12V会出来 吗?

网友:
只要电源没短路 ··后续会出来···如果短路  灯就亮了 不会烧东西····

网友:
电源板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一般会出来,要不接12V灯泡为负载这样12v和5v就出来了

网友:
若高压侧没有故障的话,可以不接所谓的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