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凌GX-680投影换点灯板后灯闪、报错。

楼主(2013-11-05):
一台三凌GX-680投影机,送修时前面已经有人拆了修过,现象为不通电,拆开检查电源保险都炸了,保险前面的两热敏电阻也炸了,说明有严重短路,进一步检查是点灯板上的开关管T2、T3击穿短路了,取下点灯板,安好两热敏电阻各保险,能上电了,于是就在网上买了一块一样的点灯板,可是装上开机灯闪几下灭了,一会再闪几下,又灭,然后一会又闪几,又灭(也就是有三次点灯的过程),最后Power红灯亮,Status绿灯闪。再问卖点灯板的人,他说点灯板在发货时是上机测试了的,难到是灯泡也有问题了吗?请各位帮忙诊断一下。谢谢!

网友:
一个SONY  的 vpl-ex271   投影机通电,ON STANDBY 灯红色 按ON/OFF 绿灯闪几次
然后 ON  STANDBY 为红色, LAMP 红灯闪,
此情况 是啥问题 ?

网友:
灯泡的损坏可能性大,最简单地办法:换个灯泡试试;如果木有备用灯泡,短接点灯板光耦

网友(2013-12-07):
能说具体点、吗,怎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