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英业达触发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3-11-05):
机器型号:HP511独显,版号6050A2257101-MB-A03故障现象:触发掉电,触发上电到180多毫安几秒后掉电为待机
维修思路:测各电感对地值,无短路,然后上电,测得CPU供电电感无电压,想起了饼哥所教的英业达大与门,直接测得VRON无电压, 直接到此图 U4第7脚0V,第5脚0V,意料之中,再测R99两端电压0V,于是查+V3S电压来源
测得Q39D极电压3.3V,S极电压0V,G极电压0.3V,明显的不正常,测R430第1脚电压有17.64V,第二脚电压却为0.3V了,看来是被拉低了 ,测Q39S极对地值正常,管也是好的,于是查GATE_3S_R的来源, 测了下Q16也是好的,S级无短路 就去了这两个地方,测得电阻R9862第2脚电压为0.3V,心想可能是U7015芯片 拉低的,打了下此EN脚的对地值为500多正常,顺便测了下芯片14脚电压5V,1脚电压1.8V,于是断开电阻R9862,+V3S和+V5S都出来了,电流能到600多毫安了,料板找了个一样的芯片 换上去,OK了,亮机了,此机修复, 哎,修机经验少,走弯路了啊,就这个芯片 坏了,估计大师们都是直接秒杀了,当时没注意测到L505电感的电压,测了个1.8,1.2,就测到CPU电感没电压了,搞得我又是查电路图,又是查点位图,浪费了几个小时时间,因第一次修英业达的此类电路,有点小激动特发此帖,希望看帖的各位朋友能给评个分,评分不扣你下载分的,谢谢

补充内容 (2013-11-8 16:47):
上面打错了,不是L505,而是L550电感,显卡的供电

网友:
这个芯片换了很多,,

网友:
L505 产生的什么电压 楼主说一下

网友:
嗯  这个板现有显卡供电。

网友:
看楼主表达的意思是应该测到没有显卡和cpu的供电,然后测开启两个都没有,就应该找到R9862?最后是显卡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