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三星P10本主板这个位置装什么

楼主(2013-11-05):
如图是三星P10本主板实物图图中有亮光的黑纸部分是一个插槽,这个地方是装什么板卡的插槽。原装就没有吗?
这个本是人家不小心摔坏了转轴,能开机但屏不亮。
开机后仅有前面板类似太阳标志的那个灯长亮。
开机时也没有任何提示音
本已经拆开,没有发现脱离的插件和明显开焊之类的。请师傅帮忙分析可能的原因,

网友:
鉴于你小小白情况,建议你拿到专业维修点进行检测,维修,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这个是查猫的吧

网友:
我看像是扩展内存插槽吧!!

呵呵。LZ水平和我差不多。只会拆。不过你连个元件都不懂。怎么修啊。给个思路了你能干了吗?

网友:
你也是菜鸟啊

网友:
我看像是扩展内存插槽吧!

网友:
对啊,修版就是学会了要自己的电器自己鼓捣。自己从事的工作与电器较远,不为挣钱。对电视机,电磁炉之类电器电路熟悉,也为自己为同事修过不少。修电脑版今年才接触。第一块主板就是自己电脑的板,今年坏了,修好了。那时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网站,指本站。这以后,接触的电脑主板就多了。应该感谢为我提供修版机会的人。感觉本站挺好,在此寻求帮助,望多多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迷你内存或无线网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