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42G (Intel 集显)开机不显!电流上升至0.63处后断电!CPU核心电压偏低!

楼主(2013-11-05):
主板未发现进水,也没有被雷击,貌似也没摔过(呵呵。。),更没有被人“破过处”!(呵呵。。),开机上电,电流大概停到0.65A左右后 一会就断电了!感觉好像是芯片保护了!经过测量并未发现有明显的短路故障!动态测量电压 发现当电流在0.65的时候 CPU核心供电偏低!只有0.93V左右,找了一个一摸一样的好板子测量发现此+CPU CORE 电压为1.2V左右,后来果断将其供电芯片换掉后 结果还是那么悲剧!!

此CPU供电芯片是MAX8770 GTL 如下图

后来还换了供电的上下管,也量过核心供电电感处的对地阻值也正常,所以也不会是拉低造成电压不够,后来再测量发现供电上管PQ35 和PQ38的G极电压只有1.1V左右,而正常的板子上是1.5V电压,我想有可能是上管未完全打开的缘故,不过MAX8770芯片都换过了都是老样子,可能就是芯片外围电路或者相关信号不对造成,测量发现+CPU CORE 1.2V的反馈电路也未发现异常!与另一个好板子一个一个元件的对,并未发现异常现象!后测量 BST1 BST2的自举升压电压是6V左右,也属正常范围!VR-ON信号也是3V的高电平 VCCSENSE也排除过了,而且南桥也重新植珠了!故障还是依旧!唉,,真是想抓狂啊!CPU也换过,BIOS也刷过,,急求高手解答啊!!!

网友:
0.93还行啊,是不是不是这的问题

网友:
7、8、3、39、40脚的外围电路查了么,7、8脚的设置改变,3、39、40脚的逻辑不对,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PWM电路上管的导通时间不足,特别是39、40 由于南桥有关,要当心。打下阻值,看是否开路或短路

网友A:
你换个D95280试试!

换个D95280也好不了 你以为是E420 ??

天意wx -10 严禁灌水

网友B:
CPU供电1V左右也正常啊,看看其他那里还有问题吧

网友C:
断电,看看外设有问题没

网友D:
进水机怎么修呀?老兄

网友:
先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学习了,看看外设有问题没

网友:
老大!“灌水”请别在这里灌!!你认为这么基本简单的问题我都不知道吗!裸板点的!一看你就是不能再新的新手喽!!!!!

网友:
我擦!你认为内存我没换过吗!你认为这些基本的东西我都没有考虑过吗!真是来凑热闹!

网友:
我擦!你认为内存我没换过吗!你认为这些基本的东西我都不知道吗,大哥!!!真是来凑热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水机怎么修呀?老兄

我晕!牛头不对马嘴!你都没回答我问题!你让我回答你问题,你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电,看看外设有问题没

我擦!看来你只知道只有外设才会引起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1V左右也正常啊,看看其他那里还有问题吧

老大,你等于没有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D95280试试!

同意"天意wx"的评论!看来你只知道THINK PAD E420的那个通病!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同意"天意wx"的评论!看来你只知道THINK PAD E420的那个通病!

修过一台3、5V正常没出CPU供电的,到哪里就掉,把U供电换个偏还是一样。。后来换D95280就好了,他该换的都换了,还没修好,可以试试这个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修过一台3、5V正常没出CPU供电的,到哪里就掉,把U供电换个偏还是一样。。后来换D95280就好了,他该换的都 ...

我晕!大哥,你是不是在胡说啊!这个机器哪有那个芯片!你自己看电路图吧!l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晕!大哥,你是不是在胡说啊!这个机器哪有那个芯片!你自己看电路图吧!l老大!

额,不好意思,记错了,刚专门打开图纸看了,真对不起,总记到这机子以为和E420有这个芯片。。。

网友:
这个偷来的,给你参考
                                     笔记本开机上电时序
     笔记本中,Intel的cpu居多,分为478针和479针两种:
1,待机电流:0.01---0.06A,超过0.1A,开机电路就是微短路了.
2,按下开机键:3V,5V系统供电开始上电,电流上升到0.4A。
3,cpu开始上电:电流升到0.5--0.6A。
4,内存开始上电:电流升到0.8A。
5,显卡开始上电:电流升到1A左右,机器正常,硬启动完成,亮机。
    上述过程在诊断卡上的跑码表现为:00或FF:cpu没有工作;28:内存没有通过;58:显卡没有通过;26:亮机

网友:
不过内存的话,就会这个样子

网友:
你在帖子回复里面说电流上到0.63等一下掉到0、掉电0的时候待机有不?没有的话就是有短路的保护了

我估计你的应该不是掉到0而是掉到了待机所以你可以先查查所有的转换电压是不是都正常了、还有就是PCI复位和平台复位正不正常、仁宝的板子有的不过内存会掉电、你的硬启动应该还没有完成、以上是我个人的意见

网友F:
瞬间查查 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G

网友G:
这个板子好像是仁宝的,这个电流你确定看看有没有CPU复位,多半是南桥

网友:
重点排查电压转换电路,有可能是电压不稳定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板子好像是仁宝的,这个电流你确定看看有没有CPU复位,多半是南桥

不是,南桥都已经重新植过珠了!还是一样!北桥也干了,BIOS也刷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瞬间查查 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G

PG有!3.3V

网友F:
引用 网友E:
PG有!3.3V

8,CPU供电正常后,EC同时也会发出PWR-OK给南桥,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PG最终送到南桥VRMPWRGD脚(3.3V)
9 ,CPU 供电正常后,通过电路转换开启时钟芯片,产生各路时钟。
10,南桥收到供电,时钟,VRMPRGD,并收到EC或供电电路转换来的PWR-OK(3.3V),南桥会发出CPUPWRGD=1.05(电源好信号)来通知CPU宏观世界的核心电压也经成功开启,并同时发出PLTRST#=3.3V(平台复位)和PCIRST#=3.3V(PCI复位)信号。
11。,北桥收到PLTRST#=1.05V后,发CPURST#信号给CPU,CPU正式开始工作。  ---------------偷给你参考一下 嘿嘿

网友:
CPU 供电 周围 对量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8,CPU供电正常后,EC同时也会发出PWR-OK给南桥,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PG最终送到南桥VRMPWRGD脚(3.3V)
...

哪里复制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里复制过来的??

自己珍藏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