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大家一个路由固件问题变砖修复方法(多数路由可用)

楼主(2013-11-05):
本人有个磊科NW705+路由器,无线很不好,隔墙基本没信号,有天手痒,去官网下了个最新的固件准备刷一下试试
刷完重启后半天也连不上,本地连接圆圈一直转啊转,一怒之下把路由电源拔了,再插上,完了,路由器就那么一直重启,断电,通电反复,恢复出厂LAN口有反应,但不能进路由页面,一想可能固件刷完了,没机器就绪就让我把电源拔了,怪自己手欠啊,忍一晚上吧,第二天起早去科技城花60买了个腾达,回来设置好上网一顿查资料,都说用TFTP可以刷,只要路由器可以加电就有希望,下面就是过程了,(PS:此方法XP下测试通过,WIN7,WIN8都没成功,也有可能WIN7,WIN8需要其他设置)
1,官网下好固件,最好成好记的名字,为了写命令方便,不改也没关系,可以直接根据自己情况修改下面的命令,随便放到任何分区的根目录,我这里改成1.bin 放到C盘
2 将路由器复位.在路由器通电工作状态下,按压reset按钮大概7、8秒钟,(时间长一点没有关系)然后松开手,则路由器会自动重启。
3 将磊科NW705+的LAN4口用网线与电脑连接.(靠近电源口那个)
4 设置电脑IP为192.168.1.1-254,6除外,子网掩码255.255.255.0 网关不用写,空着
5 按住复位键,然后接上电源,等SYS灯一直亮后没有变化,LAN口闪烁时即可松开。(复位两次是不插网线复位一次,插LAN口复位一次)
6 开始->运行->cmd回车,输入“tftp -i 192.168.1.6 put c:\1.bin”回车。
也可先复制好这行字,再到那个命令行窗口点鼠标右键,选择粘贴,回车即可
不出意外,两秒钟后就会显示类似“Transfer successful: 2234532 bytes in 2 seconds, 1117266 bytes/s"的结果
好了接着就是等了,不能犯傻再去拔电源了,呵呵,几分钟左右,打开浏览器输入路由地址,久违的界面出来了,还多了好多功能,竟然可以当无线中继了,重新设置一番,一切正常,现在两个路由,一台主路由,一台无线中继,躺被窝看电影,爽
很多固件损坏的路由都可以用TFTP刷,只是方法大同小异。
同学们也可以试试用下面自动刷路由固件的软件。

网友:
你那60元白花的,还忍了一晚上,不会把网线直接插电脑上,拨号上网查资料啊。我就不懂了,不用你那所谓的中继路由,就不能在被窝里看电影了?

网友:
楼上的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总用路由还真就大脑短路忘了直接拨号了,再说时间长了宽带密码也想不起来了,后来也是打网通公司问的密码,还别说,我手机里从来不存电影,一直都是在线看

网友:
刮擦   你路由太差了  隔墙就不能用   直接 报废掉算了

网友:
可以实践一下

网友:
值得收藏哦,下回遇到此类问题有救了!

网友:
就应该有这种折腾劲!这个才是搞维修的!

网友:
这样也行吗

网友:
不错的分享,不过一般很难碰到这故障,一般都很少去刷固件的。再说路由器现在白菜价,很多人直接换了,下次碰到照你的方法试试

网友:
方法都是试出来的,不试试怎么知道会有这方法,支持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