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0ab蓝屏a5,pe也一样,开native ide也没用,求大神拯救。

楼主(2013-11-05):
我的k40ab正常使用win7系统。前天晚上开机,在“正在启动windows7”欢迎界面后立即蓝屏,蓝屏代码0x000000a5,The bios in this system is not fully ACPI compliant,重启多遍,无果。尝试使用winpe进系统,无论选择那种模式在欢迎界面后也是同样立即蓝屏a5。即使在bios选择native ide后,进winpe仍然蓝屏a5;不进winpe直接重装xp和win7,情况依旧。而如果选择dgpu mode,重启后直接黑屏,连asus开机界面都不显示。请问该怎么办,求大神拯救啊!

网友:
应该是北桥问题吧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没有解决

网友:
检测下硬盘和内存。。

网友:
昨晚上检测了,硬盘和内存没有问题啊,头痛死了

网友:
换个硬盘 内存看看

网友(2014-02-12):
哥我现在有8片东芝L505D AMD的主板,进PE都蓝屏,内存CPU换了还是,我蛋疼了

网友(2014-03-29):
我的也是据说是bios不支持ec的acpi高级电源管理,我觉得像是显卡问题,华硕的板子最变态了,只要一修不是这有问题就是哪里有问题的,麻烦死了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2014-06-25):
也在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有些伤脑筋

网友:
这个是北桥问题。

网友(2014-07-30):
是的,我修一个K50AB的本子也遇到这个问题!只有更换北桥或显卡试试了!!

网友:
还在思考,问题在哪呢

网友:
解决没有啊这个机器,我这个机器现在系统装进去了(安装版),但是用驱动人生装驱动的时候,显示显卡驱动更新失败啊。。。。

网友(2014-09-04):
应该是显卡问题,我手上也有一块这样的板,换了全新北桥蓝屏,现在在换显卡了

网友(2014-10-21):
今天遇到一台这样问题的,加焊显卡好了

网友(2015-02-07):
我今天碰到一个 K40AB.      进系统进PE都蓝屏A5.  刷了BIOS 不行!
  求大神指导!

网友:
内存的问题可能性大点。

网友:
我的也是蓝屏 而且装系统好慢好慢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k40ab刷过BIOS了没用

网友:
我刚刚弄好了,,显卡部分加焊,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5-06-29):
显卡问题 之前遇到过

网友(2015-09-05):
我的三星RV415 也是A5蓝屏。  之前不加电 修好就蓝屏了

网友(2016-02-22):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蓝屏A5,换了内存

网友(2016-05-24):
我现在在加焊显卡,不晓得可以解决问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