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61Jv 黑屏,风扇狂转,然后突然不启动

楼主(2013-11-05):
笔记本型号 华硕N61 JV  2010 年8月购i5 430m 2G*2内存
显卡GT325m芯片组intel HM55 这个是以前用鲁大师测的,具体有没有express记不清了
       前天中午的时候,出去吃饭,电脑没关,只挂了QQ和旺旺,吃饭回来,发现本本黑屏,当时电脑并未自动关机,电源灯还亮。键盘鼠标没有反应。强制按电源关机。
再次开机,屏幕黑屏,过大概10秒,风扇高速旋转,散热口温度比较高。反复两次,都黑屏,强制关机,卸下电池,硬盘,内存,来个最小系统,开机,故障依旧。
然后我开始排查,本人有两根内存,单独安装原厂内存,可以开机;换下,换后购入同品牌内存,也可以开机;重点!!!手贱的情况出现了,第二次换内存开机后,进入BIOS,把speaker声音打开了(以前因为嫌吵就关了………) F10保存,退出.....
然后,再次把两根内存都安装上,无法开机,同时故障变成:开机黑屏,风扇只转一下,就停。期间光驱会上电。大约1分钟后,自动重启,反复很多次,后来无意摸了下散热铜管,很烫,应该跟风扇未正常工作有关。
在论坛逛了两天,发现都很多提到HM55换桥出现这个狂转的现象,我这没换桥啊,就出现了,但是,我这进不到系统里,好不容易有一次,进到BIOS,还被自己搞彻底歇菜了。

现在有这两个问题,求解:
1.这个估计一下,是BIOS故障,还是桥的问题呢?
2.这个要维修,大概费用呢?感谢大师,大神,热心人们!感谢感谢!

网友:
好像昨晚论坛上不去了吧…
求来个大神,给指点一下吧
先谢谢啦

网友:
这不就是显卡问题么

网友(2013-12-07):
可以先拿到我们电脑城这么来检测一下,检测是不收费的,当场维修。听你所说估计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维修的费用是二百块帮你搞定。

网友:
你先试下拆机把CMOS清空,没有动手能力的话只能找人修了

网友(2014-12-01):
我只求N61J 2.1的图纸和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