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P199HQL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3-11-05):
今天来了一台ACER P199HQL不通电,

拆开后单独测试电源板上电压正常,把信号板插上3.3V就被拉低,经过测试是C28电容短路导致.就是红笔所示地方

网友:
你那个红笔,我找了半天

网友:
拆掉不良的电容应该就OK,少一颗电容影响不大。

网友:
红笔很明显了 左上侧

网友:
哎!!年龄大了--!!呵呵--还是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海韵之恋 -4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虽然俺们能找到地方!你也不能弄个啥红笔出来忽悠大家把··

网友:
我去,红笔在那里

网友:
左上角 空白Pin哪里

网友:
这个能算是通病么

网友:
不同电也与驱动板有关?学习了

网友A:
刚刚看了背面标签 还在保修期内

网友:
说是红线那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看了背面标签 还在保修期内

已经和客户说过有保,他不想去保了,那就只有修下了

网友:
相当不错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