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 4230s 间歇性出现黑屏或花屏故障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3-11-05):
好吧,内部资料噢,出现这种现象可以优先选择此种方案,搞不定再去查线路
版主MM,再次求转正噢。
原文件太大了,附件有限制,只能一点一点复制了。
一、故障现象:
某些HP 4230S间歇性出现黑屏或者花屏的故障,故障照片如下图:

二、解决方案
1. 遇到类似的问题,在更换硬件前,请先测量下图中红色箭头标识位置的阻抗,如果阻抗大于3Ω(欧姆),参照导电胶带黏贴方法操作,解决问题
2. 如果阻抗小于3Ω(欧姆),则按正常花屏/黑屏的故障判断方法进行故障诊断及维修。
唉 各种限制啊,本来挺清晰的图,只能缩小了
导电胶带黏贴方法
最后测量二图中两点间的阻值是否小于等于3Ω

MM!你有(CQ43—400AU)bios吗 能发一个我吗

网友:
@zhourongjian123    CQ43—400AU bios 等我明天上班给你找找 直接升级的还是?

网友:
这些维修方法从来就没有听过,看来我是井底之娃了,今天进来又学到了。感谢楼主啦。

网友:
这个为什么会引起花屏

网友:
这个导电,应该是接地的吧,难到是接地不良造成的

网友:
哇哈  第一次见到还有这回事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能否说明一下个中缘由。看了一下,大致是C壳板出现导通接地不良的现象。这个会导致显卡接口或者芯片接地不良,然后导致花屏黑屏吗???

资料里也没写原因,但是这个加贴导电带明显为了接地,你说这个原因很有可能啊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是显卡的排线如果在C壳上,需要走C壳和PCB的地线,才会影响。如果只是直接接在PCB上地线。那就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了。而且即使是排线的话,一般都有到接到PCB的地线,真的看不懂是为什么会影响花屏或者黑屏。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方法

网友:
是接地不良的原因吧、

网友(2014-11-12):
原因是什么!

网友:
来常常学习一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