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的简单使用

楼主(2013-11-05):
诊断卡指示灯:

CLK: 总线时钟--- 只要一块空板(无CPU等)接通电源就应常亮
BIOS:输入输出 运行时对BIOS有读操作就闪亮。
IRDY :CPU运行信号,只要灯亮过就表示CPU已经运行。
OSC: 振荡---ISA槽的主振信号,空板上电则应常亮,否则停振。
FRAME: 帧周期---- PCI槽有循环帧信号时灯才闪亮,平时常亮。
RST:复位----开机或按了RESET开关后亮半秒钟熄灭必属正常。
12V: 电源----空板上电即应常亮,无此电压或主板有短路。
-12V: 电源---- 空板上电即应常亮,无此电压或主板有短路。
5V: 电源--------空板上电即应常亮,无此电压或主板有短路。
-5V: 电源----空板上电即应常亮,无此电压或主板有短路。(只有ISA槽才有此电压)
3.3V: 电源---- 这是PCI槽特有的3.3V电压,空板上电即应常亮!

不同主板的诊断卡走数会有不同,常见的有下面3种:
OO-CO=C1-C3-Ob-Od-3d-42-6F-7F-FF
FF-C1-1d-2b-3d-42-6F-7F-FF
FF-d3-d4-Ob-2A-31-4E

跑0E ,13 ,26, 2B ,31 ,38, 42, 48, 4E ,52, 58 ,6F ,7F, 85 或任一代码后跑00 ,FF都是正常的.
41(华硕部分板)除外,如果是以上代码还不能正常显示则重点查显卡部分。

主板诊断卡跑C0故障总结:
1、CPU座接触不良(CPU座虚焊)占多数;
2、BIOS程序不对(经常刷错BIOS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3、I/O芯片损坏;(可能性比较大)
4、南桥虚焊或南桥芯片损坏;(建议多挤压南桥试试)
5、CPU控制总线出错;进行打阻值,有无短路或开路
6、主板超频(478的板上会有100MHZ和133MHZ选项,据CPU选择适当的频率);
7、北桥空焊或都北桥本身损坏。(故障率居高)

主板诊断卡跑00或FF代码:
先测BIOS芯片CS有无片选:
1、有片选:换BIOS、测BIOS的OE是否有效、测PCI的AD线、测CPU复位有无1.5V--0V跳变
2、无片选:测PCI的FRAME、测CPU的DBSY ADS#,如不正常则北桥坏、若帧周期信号不正常则南桥坏。

主板诊断卡跑C1、C3代码解决方法:
清理内存槽,用软橡皮擦拭内存上的金手指或者更换一个内存条。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换别的槽子插,同样可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主板诊断卡跑C5代码解决方法:
1、请检查一下安装过程中您把PCI声卡插在的哪条PCI插槽上。
2、检查主板的BIOS ROM芯片及内存控制电路内存条。

主板诊断卡跑C1-C3或C1-C5代码解决方法:
换电源、换CPU、换内存。
PCB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
刷BIOS。
换I/O有时可解决问题、检查I/O外围电路。
南桥坏。

主板维修之主板诊断卡跑01代码:
主板诊断卡跑01是不过内存,不过有的检测卡就是那样只要你看那些灯闪的正常就OK了。
是BIOS的问题,重新刷一下。
是CPU旁的那个芯片有问题,检查有无故障。
因为电容坏了,可以更换一下电容。

主板诊断卡跑02代码解决方法:

1、CPU自检没通过,把CPU拿下来重新插上去,这种故障多见于478针的主板。特别是清华同方用845主板的机器,基本上都是主板的CPU底座不好了。
2、内存的问题,你一根一根拔下来,然后再重新装上。
3、刷BIOS,然后检查I/O芯片。
4、将COMS放电,如果不能解决重新插内存显卡(键盘 鼠标 耳麦 视频等全部拔了),如果还是不能开机,那就是硬件损坏了,更换一个硬件即可。

主板诊断卡跑03代码:
03是主板没有检测到CPU,把CPU拆下再装上去。
北桥出现故障。
内存的问题或是供电不足。

要查CPU、内存,都无关,那就是主板故障了。
主板诊断卡跑05代码

内存问题,这个可以清洁一下内存金手指还有内存槽
更换一下插槽或者换条内存条 。
主板有问题了,主要是供电部分。

主板诊断卡跑07代码
主板诊断卡跑07代码主要是没有检测到CPU,把CPU拆下再装上去即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北桥出现故障了。

主板诊断卡跑08代码
主板诊断卡代码08的意思是:使CMOS计时器作初始准备,正常的更新计时器的循环。 已向键盘发出BAT命令,即将写入BAT命令。 RAM更新检验正在进行。

1、把主板放放电,然后把内存条拔下来再插上即可。
2、把主板电池抠下来,等上5分钟以后再安上亦可。

主板诊断卡跑0B代码
1、换显卡,有时主板与显卡不兼容、换电源、换CPU、换内存。
2、换I/O 、查PCI、AGP槽附近的排阻和电容,查北桥供电或南北桥坏。
3、刷BIOS 、换显卡插槽、PCB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

主板诊断卡跑0D代码
1、外频、倍频跳线。
2、测PCI插槽之间电阻和排阻。

主板诊断卡跑C5代码解决方法:
1、请检查一下安装过程中您把PCI声卡插在的哪条PCI插槽上。
2、检查主板的BIOS ROM芯片及内存控制电路内存条。

主板诊断卡跑D0代码解决方法:
确定CPU座没问题,CPU开始工作,准备自检内存
BIOS未能发出自检内存信号,如不能点亮,刷BIOS,
刷BIOS不行,重点查供电,肯定是少了一组供电电压.主要查供电管.一般是9916或3055.还有个4500或者9173管.

主板诊断卡跑D1代码解决方法:
1、是CMOS的设置有问题,清一下CMOS或者刷一下BIOS。
2、是内存的控制电路,内存的插槽有问题,或者是内存本身有问题,看看内存的金手指和插槽的金手指有没有问题。

主板诊断卡(代码11)
主板诊断卡显示代码11肯定是主板出现问题了,先看看主板中内存供电对否,要是不对,就看看是不是旁边的供电管子坏了;要是对就看看是不是北桥出现故障或者CPU插座出现问题了。
主板诊断卡代码11:测试DMA通道1。CMOS状态寄存器已作初始准备,即将停用DMA和中断控制器。 第一个64DK RAM第1位故障。

主板诊断卡跑13代码解决方法:
1、将内存卡和显卡重新插一下,或者是更换一下。
2、如果是键盘〔插口〕或bios错误,换新〔或USB〕键盘试,仍然13码只有更新BIOS了。如果你的bios还会工作就不需热拔插了。

主板诊断卡跑A7代码解决方法:
1、更换一下内存清洗一下内存条即可。
2、内存供电或者是插槽出现问题。

主板诊断卡跑7F代码
主板诊断卡跑7F代码主要是南、北桥虚焊

诊断卡跑26代码解决方法:
如果是集成显卡,可测量一下VGA接口上,RGB的阻值一般75--80,这里出故障的话北桥的面就很大了。如是独立显卡,可在诊断卡到26屏不显示后,按键盘大小写那个键,如有反应那就是显卡本身的问题了,如无反应那一般是主板问题,重新刷BIOS 或更换I/O即可。

诊断卡跑27代码
主板诊断卡跑27代码主要有两种情况:
1、检查键盘及键盘接口。
2、换主板bios电池试试。

诊断卡跑44代码
主板诊断卡跑44代码,光看DEBUG卡的说明书在维修和判断上面是没用的,只作为开发的时候用.遇到这种问题时应该这样解决:
按一下RESET开关看看DEBUG卡上的灯是不是闪动,如果不闪动说明南桥没有收到CPU的复位信号.多数是CPU没工作,可以检查一下CPU插座,主板是否有划伤,南桥是不是很烫,IO是否损坏.

诊断卡跑45代码
主板诊断卡跑45代码主要以下几种原因:
1、南桥损坏或者主板有爆电容。
2、内存换个插槽即可。
3、清空CMOS。

诊断卡跑50代码解决方法:
1、把内存拔下来嚓嚓,把内存插槽也清理下,或者换个插槽或者CPU。
2、将主板放电后再启动电脑或者重新插CPU。
3、先是主板和cpu检测,然后主板检测卡会显示c1,c2,c3这个过程很快大概0.3秒,c3时停顿一下,然后就到显卡检测,显示2x(x代表很多,主要是看不清,太快了)一般到25或者2A会停顿0.5秒左右,然后跳到26,表示电脑正常启动了,接着跳到2B,接着是75,这时bios检测全部通过,电脑进系统测试卡显示FF.不要太依赖诊断卡,主要看这几个标志性的数字(全在上面),看电脑运行到那里卡住了,在跟换配件进行检查。如到不了c1的话清空cmos后再试。

诊断卡跑55代码
主板诊断卡跑55代码主要是USB测试不过,电脑的南桥或USB接口电路坏,重新更换一下或者修理一下即可。

诊断卡跑75代码
主板诊断卡跑75代码主要是北桥和显卡故障

诊断卡跑78代码
主板诊断卡诊断电脑提示代码78是显卡没过自检,一般都是显卡出现问题了,建议重新更换一个。要是显卡还能用那一般就是插槽和金手指出现故障了。

诊断卡跑85代码解决方法:
检查显卡(旁边)供电的场效应管有没有5伏供电输出,或者直接更换。还有就是旁边的电解电容供电也可以直接更换也能解决这个问题。另外清理内存和显卡和主板上的灰尘也能解决这个问题。

诊断卡跑2B代码
诊断卡显示2B代码是显卡和主板接触不好或是相关的电路故障或是显卡损坏所造成的。取下显卡将接触点擦干净,接上后,再开机即可。

诊断卡跑C1~05循环跳变
1、测32.768MHZ是否正常。
2、BIOS损坏。
3、I/O或南桥损坏。

诊断卡跑C1或D3代码的检修
1、BIOS程序不对,BIOS座接触是否良好
2、内存槽有无机械损坏或者氧化
3、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4、内存槽与北桥之间的线路
5、I/O芯片损坏
6、南北桥虚焊,用手压,同时RESET,有时候可能判断出
7、北桥芯片坏
8、南桥芯片坏
9、CPU旁边排阻是否损坏
10、PCB有断线

诊断卡跑2D代码
初始化INTR信号,测AGP的AD线 ,北桥供电不正常或北桥坏。

网友:
{:4_113:  }赞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 是不是所有的诊断指示都是这样的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收藏了先

网友:
不同的诊断卡耶有一定的区别,鑫帝诊断卡指示灯只有:-12V、12V、33VAUX、3.3V、1RDY、RESET

网友:
谢了   电脑硬件新手还望多指点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收藏了

网友:
有点实用

网友:
有参考价值  实用

网友:
是插pci-e槽上的诊断卡吗

网友:
好详细学习下,(*^__^*) 嘻嘻……

网友:
记住几个常见的就行了 呵呵

网友(2014-03-03):
学习了,本人用诊断卡较少。这个值得学习

网友(2014-04-05):
哪里搞来的
非常不错哦

网友(2014-05-31):
很有用,学习了

网友:
原来我才发现诊断卡那么强大啊

网友(2014-07-10):
很详细的说明

网友(2014-08-09):
有台Y450,跑55.外接内置都不显示,电流几次跳变之后停在1.8A左右,USB电路都是好的。不知哪里问题了,。换了显卡还是一样

网友:
总结的不错,有心啊

网友(2014-09-16):
对新手来说真是福音呀

网友:
很有学习价值,先收藏了。

网友:
很给力,赞一个

网友(2014-11-08):
很受用 谢谢了

网友:
你这个是对新手学习用的,但是写的够实用,谢谢你,辛苦了

网友:
这个对于我们刚学的新手太有用了。表示感谢!

网友(2015-05-07):
新人来学习一下

网友:
真好!讲的比说明书理严密了。

网友:
电脑硬件新手还望多指点

网友(2015-10-05):
不错的资料,总结的很好,超实用。

网友A(2016-06-28):
谢谢楼主分享
バ幸福De右岸
请不要灌水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请不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