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PS51123代换RT8223 G86-735-A2代换G86-730-A2

楼主(2013-11-05):
论坛上有很多争论的TPS51123代换RT8223问题  有些说能代  有些说不能代
今天遇到一天宏基4741G  3V5V芯片采用RT8223   无3 5V  8223发烫 手上无此芯片  用TPS51123代换成功
联想昭阳E42A采用G86-730-A2   可以用731  735代换   今天就换了一片735上去  温度比730还低一些  更稳定

网友:
可以直接代换我试过

网友:
温度是一样的

网友:
有机会我也试试

网友:
只知道735 730能互换!!

网友:
我正在修这个机器啊

网友:
试试才知道    一般脚位一样   不会烧掉   可以大胆一试

网友(2014-06-15):
TPS51123代换RT8223原来18脚开启有3.3V换了51123开启就只有0.5V了

网友:
什么情况啊

网友:
楼主好强大,谢谢分享了 ,遇到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
我哪台式的代换过730,外接花屏,,原芯片换回来好了

网友(2014-07-18):
楼主分析的很好,学得也不错啊,有学到了经验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以后修这机器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有机会去试试

网友(2024-10-28):
这个 办法还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