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P35主板开机CPU风扇转,显卡风扇也转,屏幕无显示

楼主(2013-11-05):
菜鸟刚开始自学维修,遇到一块技嘉P35,主板没有明显损伤痕迹,开机CPU风扇狂转,显卡风扇也转,CPU摸上去有发热,开机没有滴的一声,蜂鸣器接了,电源,CPU,内存,显卡都是好的,请高手提示一下从哪里开始检查?大概该如何操作?后面我会按高手的回复附上操作图,争取能找到故障原因~!我有万用表,热风枪,烙铁,请问还需要什么工具?

网友:
主板诊断卡看看,跑马

网友A:
这个要序列号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序列号就行

啥序列号?主板保修序列号?

网友:
看跑码,估计也是00,CPU通电不工作,

网友:
344808296大兄弟加我Q 咱两简直一模一样的本事

网友:
主要先看看跑什么码再说!

网友:
先用诊断卡试下,

网友:
你现在可以先打一下主板块的供电。CPU,内存和桥的供电。

网友:
你有没有上电时序图啊

网友:
如果没有诊断卡,就把显卡和内存不插,开机看有报警声没有,如果没有,估计主板有问题的概率大。如果要检查主板,可以查开机插针是否有高电平

网友:
东西准备全了,技术也该看点维修书籍啊

网友B:
你这样问问题。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问问题。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

今天用了诊断卡,不跑码,ATX对地打阻值没有短路,阻值也没有太高或太低,请给点提示从哪里开始测起,谢谢

网友:
故障现象补充:BIOS无提示音无报错,风扇偶尔转一下停一下,能正常开,估计开机电路没问题吧

网友C:
刚开机风扇狂转,然后减速,我觉得应该从电源开始查,看看给主板的供电都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开机风扇狂转,然后减速,我觉得应该从电源开始查,看看给主板的供电都正常不

现在不狂转了,是转一下停一下再转,反复如此,好像主板本身在不停的自动开关机一样,会不会是IO的问题?

网友:
同是菜鸟的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