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三星LTM190M2-L31液晶屏白屏,现在半屏正常半屏彩线

楼主(2013-11-05):
接一台显示器,液晶屏用的是三星的LTM190M2-L31面板,

现象为白屏,换驱动板还是白屏,确定是屏的故障,

测量屏上供电,5V正常,测量主芯片供电3.3V时,实测为0V,不正常,

直接用手机万能电源供3.3V,直接掉电,测量3.3V对地短路,

去掉3.3V滤波电容,故障依旧,确定是主芯片LRU4312X3A-AN损坏,

更换后,出现满屏彩线,3.3V电压也正常了,奇怪了,之后又更换屏上的ROM芯片:IC2

更换之后,出现屏的左半边正常显示,右半边为是彩线,

现在维修没有思路了,求解,还望赐教!

网友:
没焊好,主芯片坏的,主芯片旁的8脚芯片数据丢失

网友:
芯片应该焊好了,我一个脚一个脚用探针测量的,测试是全都通的,

这种情况,肯定是没焊好吗?还请指教

网友:
楼上分析的很对  先排除是否焊接不良 排除后刷码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