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D525 不安装显卡驱动进系统正常,安装驱动进系统要好久。软关机要15分钟

楼主(2013-11-06):
ACER D525 集显,GL40北桥,AF82801IBM南桥。故障就是进系统要等20分钟。去掉显卡驱动可以进系统。使用正常。打上驱动进系统就要好久。附带软关机要等好久。硬关没问题。无从下手,北桥换过一片了,故障依旧。因为不能软关机,所以把南桥也换了。故障还是依旧. BIOS刷过。硬盘换过,内存换过,CPU换过。NEC大电容换过。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有修过此故障的朋友能否指导一下。

网友:
进系统了使用一切正常。

网友:
没人修过此机吗?

网友:
无思路 无思路 哪位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
看来这种机子真是无从下手

网友:
没人回答,其实结果出来了,没人回答算了,我也不公布结果了

网友:
是不是外设引起的?

网友:
电容漏电?

网友:
是不是还是北桥的问题……或是北桥供电低,装显卡驱动后,显卡工作 北桥电量比没装显卡驱动之前需求高点……哈哈……我新手不懂,请楼主明示吧!

网友:
咋没想着是显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