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信号无输出,不跑码检测思路

楼主(2013-11-06):
(如果前面的条件已满足,南桥可以正常发出PCI_RST# )
PCI_RST# à  KB_RST# à  RCIN# à  INIT# à  DBSY# àADS#信号时序:
下面图解由PCI_RST#到DBSY#的过程:

   图10     南桥
1.        由图10,当南桥满足发出PCI_RST#信号时,PCI_RST#送到EC见图10-1
            图10-1        EC
2.       EC收到SB发出的PCI_RST#信号后,复位EC内的LPC平台,为LPC总线做好准备,LPC平台正常后EC会发出KB_RST#信号回南桥通知南桥EC内LPC总线ok!   参见图10-1

图10-2      南桥
3.       KB_RST#送入SB的L3引脚,改名为RCIN#       参见图10-2
4.       RCIN#复位SB内的CPU控制功能模块,正常后SB的AE22引脚输出INIT#信号并改名为H_INIT#输送到CPU的B3引脚          参见图12
5.       CPU的INIT#为低电平时,CPU初始化,初始正常后E1脚DBSY#由高电平变成低电平
参见图12
6.       DBSY#改名为H_DBSY#送至NB(北桥)B10引脚,通知NB总线不忙,可以通信
参见图13
DBSY#  :总线忙信号,总线忙表示总线正在进行传输,第一优先.低电平有效,是低电平的话,后面的一切工作将被停止.不忙了,就发出ADS#信号.
ADS#相关信号
7.       CPU测到dbsy#为低电平,首先发出的地址信息也就是,首选地址:FFFFFFF0H.在送出这个信号时,CPU首先会拉低一个信号,就是传说中的ADS# ,测试这个信号的电平变化可以判断CPU是否开始发出FFFFFFF0F地址.这个ADS#信号会出现一个下拉的脉冲,我们可以用示波器测试到一个很窄的脉冲如图11:
                图11
ADS#        I/O   Address Strobe (地址选通)
当这个信号出现时,说明在地址信号上的数据是有效的.在一个新的交易中,所有的总线上的信号都在监视ADS#是否有效,一但ADS#有效,它们将会作一些相应的动作,如:奇偶校验,协议检查,地址解码等操作.
当然如果测试到这个脉冲时,说明CPU开始发布地址信息.如果测试不到,说明CPU没有工作,这时主要还是查CPU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还有就是,这个时候数据总线上是不可能会有信息的,这个地址信息是通过FSB总线发送给MCH(北桥),那么北桥在什么情况下会接收到来至FSB的信息呢?
图12   CPU
首先,北桥要知道ADS#有效,同时CPU会发出地址有效的地址选通信号ADSTB#,这个信号有2跟线.参考图11图12:
图13    北桥
         ADSTB[1:0]#    I/O    Address Strobes
这两个信号主要用于锁定A[31:3]#和REQ[4:0]#在它们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相应的ADSTB0#负责REQ[4:0]#和A[16:3]#,ADSTB1#负责A[31:17]# ,参考图12图13
这些都正常了北桥就会从FSB上将地址信息接受下来.
首先北桥会将地址信号进行压缩封包,封成什么包呢?这要看MCH和ICH之间的连接了.
         A[31:3]#     I/O    Address  (地址总线)
这组地址信号定义了CPU的最大内存寻址空间为4GB.在地址周期的第一个子周期中,这些地址线传输的是交易的地址,在地址周期的第二个子周期中,这些地址线传输的是这个交易的信息类型.参考图12图13
    D[63:0]#     I/O    Data  (数据总线)
这些信号线是数据总线,主要负责传输数据.它们提供了CPU与NB之间64 Bit的通道.只有当DRDY#为低电平时,总线上的数据才为有效,否则视为无效数据. 参考图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