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显卡,七彩虹逸彩9800GT,带外接6pin如果不接电能用吗?

楼主(2013-11-06):
从来没用过高级显卡,见笑!

这货拿来时说不显示也不报警。大风扇带散热管,把整个电路全部覆盖,也没法测量啊?如果去了风扇又不敢上电?可怎么测?

另外他还带6pin外接电源,可惜我的电源没有这样的接口,刚才插主板上通电,主板直接就从集显开机了,无视他。

各位兄弟们指点一下吧,对显卡我太白痴了。

网友:
最好去 买一个电源接口,要接电源的

网友:
显卡功率超过了主板PCIE所能提供的功率,所以要用外接电源来补充,如果不接外接电源,显卡不能工作的。等于是认不到显卡,所以主板集显才会工作。

网友:
路过,学点经验

网友:
谢谢你,我找根转接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