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卡外接6pin,网上搜到的图怎么看着不一致呢?

楼主(2013-11-06):
下图是我的显卡接口,注意上面是卡扣,测量得知上面三跟线,两侧为地,中间跑丢了,但不接地;下面三根线连通,估计是12v

下面是我百度到的图片:

还有一张

可以说三张图片,三种定义。难道显卡的6pin接口不是统一的?

网友A:
接口有插头和插座之分,卡上的是座,第二张图上是插头。配上去一点也不错,是你自己钻牛角里去了。这种东西用表一测全都清楚。你若想学修卡,就不要去纠结这种事情。把注意力放在了解显卡的结构、原理上才是正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有插头和插座之分,卡上的是座,第二张图上是插头。配上去一点也不错,是你自己钻牛角里去了。这种东西 ...

我当然分得清座和头,第二图也能插到第一图的座中,不过好像12v和地好像是反的。
另外我实际测量我的卡,应该是三根地线的中间那根连接的是细小的信号,打值不是0.

如果我有带6pin的电源,我也不纠结了,直接插上。因为手里没有,但显卡需要,所以想临时改装一个,这才搜资料并发问的

网友(点评):
这种12V转换线在卖电脑的店里多的是,是不是反的你看锁扣的位置还看不出来吗?既然你分得清头和座,那还问啥?最后,地线中间只是不接任何地方而已,信号只有强弱、高低频之分,没听说过什么细小粗大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