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显示器22寸 显示三分之一

楼主(2013-11-06):
优派显示器22寸 显示三分之一  屏线换过 还能是哪的事?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没J8你说个图?

通用套件点屏就是了

通用点屏还是3分之1  必然屏挂

要是好的 直接驱动板下手呗

网友:
刷程序试下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试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就是屏坏了

网友:
遇到过屏挂的

网友:
屏坏的可能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