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3-11-06):
联想B305不显示维修
上家更换过背光板
拆机测量背光LVS_BL_EN 和  LVDS_BL_ADJ无电压断定主板未工作正常。
测量各路供电基本正常。无图无点位,维修进入死胡同。
集成显卡于背桥上,该款机子温度较高怀疑背桥虚焊,上BGA无果。
上带灯假负载,哇,一片不亮。不解,咨询徐老师,了解到AMD芯片组的主板上假负载只会有一半的灯亮。只能通过打值。看着CPU座周边都被高温烤得发黄了顺带加焊一下。还是无果。又进入死胡同了。
重整思路,上淘宝购买了图纸点位BIOS ,商家 真黑15元呀。
BIOS重新开机无果,上硬盘,发现硬盘灯会闪几下。USB键盘的大小写键,小键盘键,SCROLL LOCK键都能正常开关,难不成进系统了,可惜都没系统声。
无意间发现网卡灯也闪一下,上条网线,感觉到到网口灯闪的也很有规率。 不会是真的显示了吧。
返回显示部份维修,从显示驱动入手,查看图纸,
测量RTD2280供电正常,再测量RTD2280的各脚信号,R  G   G三基色都有信号,AHS也有信号,AVS也正常。原来就是显示驱动问题。
AVS信号
AHV信号
RTD2280挂着两个存储芯片,一个EPPEE  24C16以当年维修家电的经验,个别芯片拆掉EPPRE后能开机。拆掉24C16试机,发现背光亮了,但白屏,背光也在闪。看来拆掉不行,芯片工作条件也正常,应该是丢数据了。但找不到相同数据。……为了测试前级信号正常,外接VGA跳线。能正常显示。

再找不到数据只能改装一片显示器驱动板了。

网友:
楼主你的图没上传好,请重新上传。

网友A:
我还以为是笔记本 原来是显示器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发贴,从WORD复制进来的不知道为什么不显示。

你要将图上传,现插入到编写中。

网友:
发错地方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是笔记本 原来是显示器呀

不是笔记本,也不是显示器。是一体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将图上传,现插入到编写中。

那现在这样能更改原有的贴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将图上传,现插入到编写中。

那现在这样,能更改吗?好像没看到重新编辑的功能。

网友:
路过,学习了。OK

海韵之恋 -10 严禁灌水